同时使用ATmega128两个串口出现不能工作

楼主(2007-03-13):
使用ATmega128的uart0与PC机通讯,Uart1芯片间通讯,实质消息转发,等uart0中断接收完成后,uart1不能正常工作,但uart1单独工作正常,请马老师给与指导!

网友:
如果两个USART配置(初始化)没有打架的话,那么你的两个USART最好采用中断+缓冲方式,参考CVAVR的程序向导生成的代码。中断服务程序的运行时间尽量短,适当提高MCU的系统时钟频率,建议不要使用中断嵌套,会使问题更复杂。问题可能在你的软件设计和结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