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可以去买数字示波器了,便宜呀。

楼主(2007-03-13):
RIGOL DS5000E数字示波器真情回馈用户

2007-3-13

      日前,据国内最大的示波器厂商RIGOL(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透露,将从2007年3月1日起,推出性能强大、价格更加优惠的DS 5000E系列数字示波器,DS 5000E系列包括16款不同配置的产品,其中DS5022ME的价格仅为1999元。

楼主:
这个价格和模拟20M进口的都差不多了,模拟20M进口1500左右,国产的不到1000。

25M带宽,对我做电源来说足够了

网友:
我想要5M 八通道的。。。。。

网友:
25M带宽数字示波器好低了一点

网友:
RITOL做得不错嘛!

网友:
这个价不错,准备就去买一台

网友:
这个价不错,开卖了吗?

网友:
找了下,好像没有正式的产品在卖,对了楼主在哪可以买到这个机,我要一台。

网友:
天哪,用google搜索这个型号,居然没有任何搜索结果 ...不管是5000E还是5022ME ...

汗~ 这个东西能用?

网友:
我在2003年化了3600元买了RIGOL DS3022数字示波器,感觉挺好,功能超过1万的进口的,只是带宽低点,内存小点。且体积比较大。DS5022是不是体积小了?

网友:
http://www.rigol.com/

网友:
是啊,我在就想淘汰那个模拟的了,什么时候开卖啊?

网友:
DS5022ME跟DS5022M有什么区别?其他网站只查到DS5022M,主页的说明书也是说到DS5022M,没有DS5022ME的。

另外,广州不知道哪里有卖的,有些动心。

网友:
armok可以不可以帮代购这台机器。

网友:
ME是M是简化版本,少了一些功能。详情可问(86-10)80706688

本想现在就买一台,RITOL说4月1日后买可以送ULTRASCOPE软件。现在买软件也要掏钱。等等?

网友:
似乎太大了

网友:
晕,我买的TEK 2014B居然要1.3W,这个这么便宜?

网友:
国产牌子的产品用起来感觉总有些不放心.

网友:
1999元我不想它用5年或十年,就是想感觉下这个价位的机子,只要超值就行。

网友:
xiaoke哪里人?你那里有销售点?

网友:
我有一台RIGOL的DS3042M,40M的,02年买的,用到现在很好,功能也很强,旋钮的手感很舒适,但可惜的是体积较大,屏幕质量和国外大厂的比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差距还是很大的,比如采样才达到250MSa/S,还不如TEK十几年前的TDS200系列,用起来也没有绝对可靠的感觉。

网友:
是数字示波器,不带存储功能啊

网友:
20楼:我在北京。在中关村(知春电子)有他们的代理。

23楼:带32K存储。

19楼:用5年都不敢想?不至于吧

网友:
太便宜了,汗

网友:
能用不坏最好,用到它跟不上自己开发产品再闲置最好he...

网友:
杭州电子市场里有一款5.7"伪彩屏,双踪25M数字示波器,交直流两用的带USB接口的,好像是厦门产的我问销售的最低才1700元,就在电子市场二楼电梯上去右手边(正门)。现在真的可以下手了。

网友:
http://www.rigol.com/chanpin31.aspx?column_cat_id=94

UltraScope可以直接下载,不知道安装需要序列号否

网友:
DS5022ME  1999元/台;

DS5042MAE 3498元/台;

DS5062MAE 3998元/台;

DS5062MA  6980元/台;

DS5062CA  7980元/台;

VS5000 虚拟数字示波器100M 2800元/台;加逻辑分析仪4800元/台.

一分钱,一分货,带E的仪器少了三个功能.如果仅当普通示波器用,买1999很值,如果有笔记本电脑的话,我觉得还是买VS5000更好些.体积小巧,功能强大.

以上是我上周联系的信息,感觉还是泰克的好,自己掏钱,还得考虑性价比.本人正在准备买一款呢.

网友:
我给他留了言,之后又收到邮件,再之后有接到区域负责人的电话,说青岛有代理,但是没有货,厂子有货,要现发。

网友:
我问了 带E的型号少了三种功能 !

1: 数字滤波功能

2: 波形录制功能

3: 第三个我没听清处 哈哈哈哈

少了这三个功能 大家说 这三个功能很重要吗  ? 不过我觉得 前两个功能挺重要的

大家说说啊 哈哈哈哈

网友:
我留言了,他们回复说虚拟的VS系列没有批量.得过一阵.

网友:
有谁买这个示波器了吗,到底怎么样啊,说来听听啊,我也想买啊.

网友:
有竞争价格才会下来

泰克确实是太贵了

网友:
关注,阿莫要是能代卖就方便了.

网友:
下面是我昨天写的日志,大家看看,结论也许是我的失误,因为我也不敢相信,但过程保证绝无虚言!

    最近要写一个液晶的驱动程序,整了两个晚上还是没有进展,又不能确定是不是硬件问题,比较郁闷,真是越急越弄不出来啊,所以想买个示波器看看总线时序。数字示波器对于个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贵重的设备,好一点儿的买不起,旧的又怕质量得不到保障,上网找找国产的吧,发现RIGOL(普源精电)的一款新产品DS5022ME,倒是挺便宜的2000元,带宽是低了些25M,不过我的系统最高运行在16M的频率下,这个带宽暂时还是够用的,那就行啦,等有钱了并且需要对付更高速的电路的时候再买好的呗!

    据说中关村中发电子大厦有RIGOL的销售代理,在网上却搜不到相关信息,就打电话到RIGOL去问,结果别人周末不接电话。直接去中发吧,反正也不远。溜达一圈,终于在三楼的一个柜台上看到卖示波器的,并且正好有这款我要的,窃喜。问问价格,是这个数。我得检测一下,能不能达到它说的那个指标。于是我让服务员将示波器演示一下看看,上电之后她把探头挂在示波器内部的标准方波输出端子上(100KHz,4V记不太清),按了一下AutoScope按钮,屏幕上就出现一个上升沿严重过冲的方波波形,她说需要补偿一下,就用螺丝刀调节探头连接端上的螺丝,确实将波形调成方的了,不过上升沿出现一些模糊,我使用它的Measure功能测了一下频率,没错是100K,然后又测了一下峰峰值,4.12V,不太准确,按道理说这样低频的内部信号不该出现一点儿瑕疵的,不过谁让你没钱呢,就不追究了。接下来我想测一下高频一些的信号,让她拿出个10M的信号发生器,我把波形调成方波,把频率调到8M,两个探头接到一起,屏幕显示峰峰值之间的黑色信号带,怎么调节Time Div都没法展开,于是检查了一下触发方式和触发电平,先把频率降到500K,波形这才定住,然后就向上连续增加频率,当增加到800K的时候,波形又开始锁定不住,我将触发电平设到很低的时候才基本稳住,但是波形已经明显失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成弧形了。调到1M以上,波形又稳不住了。这样的结果,可没法用啊!我怕自己没有弄明白,让她找个懂技术的人来给调试一下。她打电话过去找个人来,是个小伙儿。他一来就说探头相连不行,就换了一个直连电缆。其实真正实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连接的,我也没说什么。捣鼓了半天还是不行,他就拿出另外一个5M的进口的波形发生器换上,调在5M的频率上,只见稳住一个多重正弦波的叠加的图像,像是在做方波的傅立叶展开,他使用Measure功能测了一下频率,告诉我:这是5M吧,我直接晕菜,我要的是示波器,不是频率计啊!我还是耐心地看他能调出什么结果来,他又做了一个什么操作,说是重新校准设备,等了一会儿还没好,他干脆换了一个同是25M但是采样率更高一些的RIGOL示波器,还是不行。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崩溃了。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走出了电子市场。

    想想这是什么啊,要是不太明白的人买回去,用来测量稍微高频一点儿的信号,估计得干脆直接背过气去!真的希望是我和那个演示者的水平不行操作错误造成的,不敢相信性能指标居然相差一个数量级以上,中国最大的示波器厂商制造的产品,不能坑害自己老百姓啊!

网友:
这么一说,要是属实100元我也不要了。数据不准不就没事找事,还是凑足钱买个“泰克”的。

网友:
http://www.nkdz.org/shgoods.php?goodsid=439

这个有人用过么?

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nkdz.org/dso-2100usb.zip 全新原包装. DSO-2100usb(DSO2100usb)双通道数字存储示波器有大容量的存储和很好的人机界面并且非常容易操作 100MHz/秒采样速率,采样速率通过软件界面可调 。水平扫描时间宽达1小时--5nS 采集和通道参数能自动设置(傻瓜一键操作) 带50MHz的频谱分析仪功能/FFT。 自动设置: 当用户“点击”工具栏“Autosetup”键时 DSO-2100系列双通道数字存储示波器的系统参数能自动匹配所采集的数据,比如,速率,电压/每格,偏移,和触发电平等等,用户也能修改这些参数之一或所有。 很深的存储深度能保持DSO2100示波器有快速的采样速率,甚至在很慢的时基设置下,现在DSO2100系列示波器有每通道 32k点的存储深度能记录很长的数据流,不象短的存储深度的示波器,不便观察,DSO-2100系列示波器在32k点的存储深度下,满刻度能保持 0.1%时基精度,和在10纳秒的采样分辨率下,记录327微秒信号和数据流. DSO-2100系列示波器也能提供一个高精度的频谱分析仪功能,二进制的快速富立叶变换(FFT),是在离散的输入信号下,组成的频谱分量,不象扫频频谱分析仪由于滤波设定时间需要一个稳定的重复的信号,2100系列示波器也能分析瞬态的突发频谱,并且能同时控制观察频域信号的频谱和时域的示波显示。

网友:
本来还感兴趣的,呵呵。不敢玩了。我有一个FLUKE的F196的双踪示波器,可惜通道A坏了,现在好,成单通道的了。不过感觉不是很好,虽然有存贮功能,可是用来逮红外遥控信号的波形都逮不全(录下一段,下一屏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波形了,与原来的波形连不上了),看了一下网上的报价,我的这个现在价格还不低啊。

网友:
36楼的,示波器标准输出频率为1KHz,5V,过冲是探头电容不匹配的问题,调整就可解决,有杂波是探头质量的问题,需要用50-100元一根的探头,国产便宜示波器原配的探头最好不要用。

测量10M-5M的方波信号,最要紧的是首先需要方波发生器本身质量要非常好,你说的那种情况我见过几次,主要就是方波信号太差,方波前沿下滑是信号发生器的问题,而并不是示波器的问题。而波形稳不住主要是信号发生器频率漂移比较大。

我当时选购示波器的时候,测试波形,直接采用HP的信号发生器,没任何问题。

建议你需要选购示波器,可以使用Mega8的PWM输出,那个方波非常标准,电路设计得当的时候,方波中不含任何杂波,就连任何高低频交流干扰都没有,而且采用外部晶振的时候,PWM波形是根本不会漂移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手持式示波器,出差方便,虽然有一个100MHz双通道记忆示波器了,但还想添置一个。

另外,36楼的朋友不用来怀疑我是不是RIGOL的枪手或者销售技术人员什么的,我不是他们的任何人!!

网友:
另外,请注意,广告上面说25MHz,指的是单通道实时波形采样速率,如果双通道,自动变为12.5MHz,不可不察。

网友:
请问29楼:“VS5000 虚拟数字示波器100M 2800元/台;加逻辑分析仪4800元/台.”

这么便宜?

网友:
多谢JAMESKING的提醒,在论坛里经常看见你热心的身影,怎么会怀疑你呢。写了这个东西,大家不骂我诽谤就安心多了,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广告,一定要自己去试试,我不是说楼主,是说普源精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很多,所以我也不敢肯定我的结论就是正确的,但是确实差得太远,我也无话可说。大家如果通过通过实验否认了我的结果,我反而会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国人的产品还没有那么糟糕,还没有欺骗咱们老百姓,而是应该反省和提高自己的水平了。

    那个标准输出频率确实记不清了,文章里也说明了。他们后来也换了进口好的函数发生器,信号不可能那么差的。而且都已经完全不是方波了,那怎么用啊。另外,测试的时候是用的一个通道。

    以前在实验室用得是安捷伦的500M混合信号示波器,在公司用得是20多万的泰克示波器和40多万的泰克逻辑分析仪,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比较郁闷。

网友:
我原来提到过一种手持示波器,双通道20MHz的,还可以,那种示波器我亲手用过,效果很不错,需要的可以搜索本论坛,或者访问:www.wuxingtech.com,WX4451(这款个人认为最合适),2850元含4%票,含软件等等N多。

网友:
泰克示波器, 有哪款价格比较实惠,适合个人开发使用?

网友:
RIGOL 的不错,我这几年共买了4台了,很好用

网友:
在中山淘到一台不带E的,5022M,2000元搞定

网友:
现在的  虚拟数字示波器  市场怎样啊?

网友:
EdgarHua ,普源精电的示波器我用了5年了,质量很好。你遇到的问题基本如JAMESKING

所说。

我还有一台泰克的TDS1002,两台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国产货性价比很高!

再引用JAMESKING的话,“我是不是RIGOL的枪手或者销售技术人员什么的,我不是他们的任何人!! ”

网友:
用过的说说,真的像36楼说的那么差吗?

网友:
我有迪阳科技DS2100虚拟示波器。

网友:
JAMESKING 所说的手持示波器的价格(2850元含4%票)已经随房价一样涨价了,现在是3780元了。

不知道国产的虚拟示波器怎样?譬如迪阳科技的虚拟示波器。

网友:
楼上大哥,DSO2100感觉好么?能说说么?谢谢。

网友:
【52楼】 cndongj

“JAMESKING 所说的手持示波器的价格(2850元含4%票)已经随房价一样涨价了,现在是3780元了。”

并没有涨价,我是在城隍庙他们的代理商那里问到的,官方网站上价格3780元并没有错,但实际上不要那个价。

网友:
记得上次听泰克的DPO推广会时讲过,示波器的带宽是针对正弦波而言,方波是由多次正弦谐波组成,因此示波器标称的带宽不是指方波的带宽,而是正弦波的带宽,示波器带宽不足引起上升时间慢和异常幅度衰减,这时看见的"方波"信号实际上是幅值衰减过的多次正弦波的叠加,一般带宽至少是方波的5倍以上,这个比率和你允许的误差有关,如果要求误差要求高,这个倍数更大,可惜具体的换算关系我忘了.

网友:
国产低频率的示波器用用问题不大的。

和泰克比就是稳定性和体积问题

网友:
对称方波只含基波和奇次谐波的余弦分量,分量的幅度是基波的1/n

网友:
我的TEK2261老了,现在是带病工作啊,想换个数字的,请问JAMESKING  WX445你买了吗,我想买一个,因为常要下去干活,所以也想买一个手持的,但就怕手持的功能性能不如台式的,你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给小弟出个注意.谢谢!
-----此内容被osoun于2007-03-27,14:48:22编辑过

网友:
实时采样只有250Msa/s

tek的可都是1Gsa/s

但是rigol在民族品牌了算是很不错了,所以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DSO2100的滞后时间比较长。(接后探头开电后要一两秒钟才出波形)。

大概是将RAM写满后才向主机传送吧。不知道其他品牌的虚拟示波器是否也这样。

网友:
TEK2261老了,现在是带病工作啊,是得换了。

网友:
【60楼】xiaoke兄, 对你的虚拟示波器的效果能再详说一下吗?

近期想买一套试用一下,自己爱好的,身边没有识的人在用啊!!

多谢!!

网友:
你看图吧。这是用DSO2100记录的写AT24C512的波形

网友:
感觉还行亚。当模拟示波器好像性能差点。因为它本身波形就有噪声。不知能当2路逻辑分析仪么,没触发条件设置把。谢谢

网友:
俺以前用过一款虚拟的,不记得牌子。不过延迟太大,用起来不舒服。

网友:
建议设备上不要吝啬钞票,要不然你会很后悔的,当然是在条件永许的条件下!

网友:
功能?看一下操作面板

网友:
说明书:

延迟时间太长。我只有做实验要记录波形才用他。到是可以做双道逻辑分析仪调I/O程序。

当初写24C512/DS1302/HT1621等程序时都用过它。可惜只有两道。

网友:
在IIC上试用过,感觉倒不错。不过课题组有钱,不会去买国产的:-(

网友:
rigol的东西是不错的,至少国内数字示波器是做得最好的!!

比固纬好,但是和泰克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首先、采样率明显底下,泰克的现在至少1G的采样率。而Rigol的没几款能上1G。

其次、TCM和VCM经常漂移。有一次我一个月没用,VCM竟然飘了30%多.

第三、储存深度不够,想当做逻辑分析仪来用的话只能录一屏,并且很难拉开。

网友:
20兆带宽的示波器应该能比较好的重现2兆以下的方波,这个怎么连800K都显不了?

本来想买一个,现在还是先观望观望再说吧.

网友:
现在个人结论,表用fluke,数字用tek的。

网友:
fluke测电容不行

网友:
不是不行,只是测量方法不一样而已,一般测量电容是采用容抗的方法,而FLUKE采用的是测量充放电时间的方法,所以很容易受到电阻影响。

网友:
呵呵,买了一个泰克TDS1002B示波器,花了七千多啊,60M带宽,1G采样率。同样当面测试,5M的方波一点儿没有问题,有些失真应该是波形发生器的问题,回去测了AVR16M的晶振和其他波形,都挺满意的。这下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好使就是好使。我要的是能测AVR相关的电路数字信号的示波器,而普源精电的那个完全不行。同意66楼的:“建议设备上不要吝啬钞票,要不然你会很后悔的,当然是在条件永许的条件下!”

    另外,更正一下,泰克的示波器也要进行探头补偿的,内部参考波形也有大概0.12V的误差,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另外,给大家提供一点儿信息,中关村知春电子城卖示波器的真多啊,至少十几家,而且都比较大的,而中发和中海园似乎各只有一家,总算找对地方了,可以货比三家啊!

网友:
多谢xiaoke兄!!

我想录一分钟内两个波形的相位比,这个示波器能行吗?

网友:
录不了一分钟的信号。两个波形的相位差到是可以看到

网友:
多谢xiaoke兄的解答。

想请教大家,有哪款模拟示波器能做到录制两个波形式可达到一分钟,并能看到波形相位差的?

网友:
【58楼】 osoun

我没有购买那一款wx4451,因为暂时手头上有TDS220,但以后出差恐怕是需要买一台的,那款示波器之所以我个人推荐,是因为我确实用了一下还可以,无论万用表功能还是示波器功能都还不算很差,而且体积小,但如果你需要购买,恐怕需要自己拿定主意,最好自己亲自看看,并且亲手使用一下,我的意见只能供参考,请不要当作决定性的说法。

应该说,用示波器直接测试AVR的晶振频率,不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晶振驱动能力都不大,而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没有数字万用表那么高,容易造成示波器探头一接上去晶振就停振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用一个反相器缓冲后接示波器,或者干脆不用示波器,直接用I/O口+LED就可观察。

除非是TEK320那种荧光数字示波器,就是说,显示屏实际上是个显示器的那种,直接用示波管的,一般都无法看清楚上升下降沿的具体情况,还不如10MHz的小数字示波器抵用。

个人认为,就算做2MHz软开关高频电源(估计能做的人不是很多),带宽为25MHz/单通道或者说12.5MHz/双通道的数字记忆示波器是肯定够用的,而AVR,我个人的看法,只要是个示波器都可以。AVR的输出上升下降沿仅仅为5ns-10ns,非常标准,没有必要去观察什么来自AVR的干扰,也没那个必要去怀疑。

79楼】 redpig

有一种模拟示波器可以,就是老式的16线光线示波器。

网友:
我们应该支持国产,如果没有国产的,那么进口的价格要比现在高很多.现在进口产品好多都是国产的,特别是进口中低端,也是叫国内厂家代工,RIGOL好像也在给人代工.再说国外仪器质量现在也不行,而且维修价格吓死人,我们单位买的安捷伦仪器,刚刚过三年保质期,就坏了三台,都是十几二十万,修一下都要几千上万,我支持国产.

网友:
似乎泰克的价格没有太多的变化

网友:
【80楼】 JAMESKING

   谢谢老大!

   TDS220多少钱?

网友:
TDS220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卖的?当时我买的是带了全套配件和TEK-WAVESTARplus的,2.7w左右,后来听说降价了,实际上TDS全系列都是扬州生产的,现在的TDS100X都是,不过还是现在的比较好,TDS220系列用串口线传输图片不怎么稳定,不如LAN稳定。

网友(2007-04-22):
过了那么久,有谁买过啊?

我也想买一台,就是没见谁用过的说句话

网友:
大家好,北京普源的所有示波器我都有销售啊。价格如下。如果需要的话请联系我啊。

电话  :021-53086877

联系人:倪献智

QQ:32520215

上海勃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敏通仪器仪表)

DS5202CAE  9998.00

DS5152CAE  7598.00

DS5152MAE  6998.00

DS5152CE   6498.00

DS5152ME   5998.00

DS5102CAE  5498.00

DS5102MAE  4998.00

DS5102CE   4498.00

DS5102ME   3998.00

DS5062CAE  4498.00

DS5062MAE  3998.00

DS5062CE   3998.00

DS5062ME   3498.00

DS5042MAE  3498.00

DS5042ME   2998.00

DS5022ME   1999.00

· 高达1 GSa/S的实时采样率,高达50 GSa/S的等效采样率

  · 高达每秒1000次的波形捕获率

  · 双通道,带宽200 MHz to 25 MHz满足高低端用户需求

  · 高清晰度全屏幕液晶彩色或单色LCD显示系统

  · 20种自动测量功能

  · 光标测量包括手动模式、追踪模式和自动测量模式

  · 加、减、乘、除、反相等多种波形运算功能

  · 边沿、视频、脉宽、延迟等多种触发功能

  · 内嵌FFT频谱分析功能

  · 自动校准功能

  · 内置硬件频率计

  · 标准配置接口:USB Device

  · 可选超强扩展功能模块:RS-232/GPIB通讯模块

  · 多种语言用户界面

产品型号

DS5202CAE/

DS5202MAE

DS5152CAE/

DS5152MAE

DS5102CAE/

DS5102MAE

DS5062CAE/

DS5062MAE

带宽

200 MHz

150 MHz

100 MHz

60 MHz

单次采样

1 GSa/S

等效采样

50 GSa/S

上升时间

1.8 ns

2.3 ns

3.5 ns

5.8 ns

输入阻抗

1 MΩ || 13 pF,50 Ω

1MΩ || 13 pF

时基范围

1 ns/div 至 50 s/div

2 ns/div 至 50 s/div

5 ns/div 至 50 s/div

李沙育图形

带宽

200 MHz

150 MHz

100 MHz

60 MHz

相位差

± 3°

显示

彩色液晶屏/单色液晶屏

产品型号

DS5152CE/

DS5152ME

DS5102CE/

DS5102ME

DS5062CE/

DS5062ME

DS5042ME

DS5022ME

带宽

150 MHz

100 MHz

60 MHz

40 MHz

25 MHz

单次采样

250 MSa/S

等效采样

50 GSa/S

上升时间

2.3 ns

3.5 ns

5.8 ns

8.8 ns

14 ns

输入阻抗

1 MΩ || 13 pF,50 Ω

1MΩ || 13 pF

时基范围

1 ns/div 至 50 s/div

2 ns/div 至 50 s/div

5 ns/div 至 50 s/div

10 ns/div 至 50 s/div

20 ns/div 至 50 s/div

李沙育图形

带宽

150 MHz

100 MHz

60 MHz

40 MHz

25 MHz

相位差

± 3°

显示

彩色液晶屏/单色液晶屏

单色液晶屏

相同参数

通道数

双通道 + 外触发

存储深度

每通道4K采样点

垂直灵敏度

2 mV/div 至 5 V/div

垂直分辨率

8位

输入通道耦合 A1 & A2

直流、交流、接地

触发类型

边沿、视频、脉宽、延迟

触发方式

自动、普通、单次

触发源

CH1、CH2、Ext、Ext/5、AC line

水平精度

± 0.01%

最大输入电压

400 V(DC + AC峰值、1 MΩ输入阻抗、10X), 5 V(Vrms、50 Ω输入阻抗、BNC处)

数学操作

加、减、乘、除、反相

自动测量

峰峰值、幅值、最大值、最小值、顶端值、底端值、平均值、均方根值、 过冲、预冲、频率、周期、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正脉宽、负脉宽、正占空比、负占空比、延迟1→2 、延迟1→2

光标测量

动模式、追踪模式、自动测量模式

FFT

窗模式

Hanning,Hamming,Blackman-Harris,Rectangular

样本大小

1024点

电源

全球通用,100 – 240 V / 40 W 最大值

重量

4.5 kg

网友:
不错哦,我现在还是用ss5021,岩崎的双踪20m ,古董了。

网友:
如果需要联系我啊,示波器都可以优惠。哈哈!

网友:
有兴趣购买. 请问DS5022ME有没有USB接口? 它与DS5022M有甚麽分别?

网友:
带E的型号少了三种功能

1: 数字滤波功能

2: 波形录制功能

3: 选超强扩展功能模块:通过/失败 检测输出模块

网友:
自从用过安捷伦的以后,国产的(就像楼主推荐的那个牌子)再也不想用了,

网友:
本人认为,搞数字电路开发,普源的示波器够用了.当然,用起来没泰克的好.但价格相差3-4倍,性价比是很高的.

省点钱买其它的仪器了.搞数字电路开发,没逻辑分析仪,很不方便哦.搞模拟电路开发,配置的成本更贵.省着用吧.

网友(2007-05-22):
普源的没用过,不过泰克的做工也很一般,旋钮手感也太差了吧(TDS2022)。

网友(2007-06-25):
可选超强扩展功能模块:RS-232/GPIB通讯模块,包括软件?其价格是多少?

有用个的达人发个截图见识下好吗? 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够长了,呵呵。我买了一个,DS1102CD,我找到了青岛的代理直接拿的货。功能感觉非常好。时间长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通讯模块就不必要了,有USB直接接上就可以了。我用过。当然自己买条USB打印线就可以了。也可以使用U盘来记录波形。这种存贮量大,分析波形比较有用。能够记录很多。我试着用示波器功能录取了海信空调的遥控信号(带所谓的随身感功能的),靠发射的波形真长!不包括前面的同步,后面竟然有129位!我没试验用逻辑分析仪功能记录。我想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哈哈,我就买了最便宜的5022ME,做个51什么的绰绰有余了。正准备用下M16,应该也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