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中,MOSI,MISO,SCK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07-03-14):
看到SPI通讯中的某些资料,MOSI,MISO,SCK是直联的(经测试是可以的),但有些ISP编程器却加上三个上拉电阻,请问一下应该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2008-08-04):
顶一下,如果将SPI总线用于74HC595控制,是否需要上拉电阻??

如果加了是否对速度有所影响?

网友:
根据需要,可要(可不要).
输出1: MCU输出1+(上拉) 或  MCU高阻+上拉
输出0: MCU输出0+(上拉) 或  MCU输出0+上拉

输入:  MCU内部上拉输入+(上拉)  或   MCU输入+上拉

网友:
一般不用上啦,输出端直接驱动即可。 “ISP编程器却加上三个上拉电阻“估计是补偿一下高电平驱动能力而已,加了也不碍事就加了。

网友:
在高频中 , 上拉可以抗干扰 , 低频中(<100M ) 可以不用

网友:
一般SPI从都有一个片选引脚,哪是不是可以接多个从SPI器件呢?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做过的兄弟,指点下,谢谢!

网友:
顶一下,看来还是上好啊

网友:
allencq : 可以接多个外设 , 用片选 控制就可以了

Feeling_MCU 用心铺路
自己感觉吧 ,不加也不会出错

网友(2010-03-06):
那为什么使用SPI接SD卡时需要上拉电阻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同时连接多个器件,clk最好上拉

网友(2014-01-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想请问下为什么多个设备时,SCK最好上拉呢?
我用STM32做SPI通讯的时候,就因为“万利199元”开发板上SPI接口全部没接上拉电阻而导致SD卡访问不成功。后来手工焊上上拉电阻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