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交流伺服电机为什么有六个引脚?

楼主(2007-03-14):
最近找到一个信浓的AC交流伺服电机,但是却有六个引脚

其中三根比较粗,一个接零线,一个接火线,一个接可控硅由mcu调速

还有三根细线,一个接地线,一个接12vDC电源,还有一个接mcu的中断口

不知道这个接mcu中断口的那根线输出的是什么呢?

请各位大侠执教

网友:
你说的是交流调速马达,不是交流侍服马达

楼主:
不好意思,马达菜鸟级,那我的问题的答案呢?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可能是光电编码器的输出,用来测速,或者是内部的过热保护

楼主:
我觉得测速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是用在空调的内风机上的,必须具有三档调速的功能,那么这样的电机应怎样控制呢?

钱包有限,暂时没有数码相机,图片将尽早贴上,谢谢

网友(2008-05-28):
交流减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