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持GPS,基于mega8

楼主(2007-03-14):
这个帖子最早我发在AVR freaks上的

图纸和代码大家可以到AVR freaks上下载

http://www.avrfreaks.net/index.php?module=Freaks%20Academy&func=viewItem&item_type=project&item_id=769

楼主:
屏幕是128X64的

屏幕灰度根据电池电压自动调节

能够显示电池电量

处理器是m8

四节电池供电

可以显示速度曲线、经纬度、时间、速度。

最初设计目的是为了给我的tt01模型车测速。

网友:
我也正在搞这个东西,不过打算显示运行轨迹.

帮楼主上传所有打包资料,希望哪个好心人能把里的PROTELDXP的电路图做成PDF传上来?

楼主的12864屏是什么驱动芯片的?KS0108?还是别的?

另外,楼主的源码好像是ICCAVR的,不是GCC的.我喜欢ICCAVR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7-03-14,11:37:26编辑过

网友:
哈哈,再加个避障功能,就是GPS导航小车了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的GPS模块??

网友:
图纸和源码不能弄到这里来吗?在上面还需要注册.麻烦

网友:
【3楼】 zzyclever ,

GPS导航小车? 实用性不高啊。除非是在沙漠用途的小车 ...或完全是在露天环境中使用。

另外,GPS目前民用的最大精度在5米以上(一种说法是10米) ...

楼主:
对于小车导航来说,还主要靠惯性导航。

GPS在其中只能起校准作用。

如果场地空旷,GPS信号好的话,使用差分GPS精度应该可以达到分米级。这种情况大致可以用于小车导航。但这些需要地面校准站和无线高速数据链的支持。

网友:
PDF电路图"

网友:
請問一下,樓主你的車可以成功到達預期的坐標嗎?在行車的過程中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楼主:
我以前参加过2003年的索尼杯,搞过智能小车。

图片中的车只是测速度而已,没有自控能力。目前也没有精力开发这方面东西。

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看,小车要想精确停靠在某点就必须认真调解电机调速器脉宽。当然,使用步进电机驱动小车就没什么意思啦。

小车是有惯性的。不同的搭载会导致小车重量发生变化,小车的动能也会因此发生变化。脉宽调解算法必须能够自动适应不同重量。

脉宽调解算法需要自动适应不同地形。斜坡会给小车下滑力,算法应当能够对这种力自动补偿。保证小车平稳运行。

要实现小车自动适应不同重量和地形就必须通过速度传感器、电机调速器、舵机形成闭环控制系统,配合PID算法进行控制。

而GPS误差大,但累计误差小,可以对速度传感器和路程计数器定期作出修正。

网友:
楼主的LCD是KS0108的还是别的?

网友(2007-07-19):
参考了,谢谢!GPS模块是armok这卖的吗?

网友:
楼主有QQ号吗?我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2008-04-05):
我的毕业设计和楼主差不多,但是是用51做的!

网友:
GPS用的什么样的,有无PP

网友:
正准备研究,有好资料了

网友:
分米级我们是无法用了:(,这个只对美国_军方开放(因为你不知道解密算法),民用最好就15米左右。
=======================================
对于小车导航来说,还主要靠惯性导航。
GPS在其中只能起校准作用。
如果场地空旷,GPS信号好的话,使用差分GPS精度应该可以达到分米级。这种情况大致可以用于小车导航。但这些需要地面校准站和无线高速数据链的支持。

网友(2008-06-06):
先做个标记

楼主:
回复marker:
分米级我们是无法用了:(,这个只对美国_军方开放(因为你不知道解密算法),民用最好就15米左右。
-----------“差分GPS”是可以达到分米级的,这个根美国_军方没关系:) 。如果还不理解建议问问摆渡“差分GPS”是什么。
民用GPS运动中精度可以达到3-5米。静止状态会漂得比较厉害。俺曾经参与开发过一款上海市出租车上广泛使用的GPS产品,手头有大量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

网友:
民用GPS能到3-5米,那算不错了

网友:
民用GPS能到3-5米

这要看有几颗卫星给它定位,而且现在的民用的GPS绝大部分都是用美国的卫星定位。就是说美国佬可以控制你的GPS精度
中国的北斗现在只能是军方在用,并且限于对中国国土区域的定位,听说定位精度相当高,定位精度为毫米级到厘米级。

网友:
楼主是用那一种GPS模块的??

网友:
小车导航,GPS+惯导,怎么像弹道导弹一样,呵呵。

网友(2008-11-20):
用的是什么GPS模块呀?

网友:
这个我看过 但你GPS控制精度差,但是可以加其他传感器来弥补过失,如根据三维坐标来判别 周围环境   传感器拿摄像头和超声波加红外    主控在好多资料都用 AVR128   具体正在研究开发   过一段时间我就发表   有兴趣共同探讨哈

网友:
我照图做了失败   没显示   哎浪费感情

网友:
我觉得要是把地图加进来就好了!

网友(2009-01-01):
43楼。。别灰心啊。。就算图有错。。也要自己找出来

网友(2009-08-19):
我想请教GPS导航问题,希望各位帮忙一下!
      我是菜鸟,现在正在做GPS导航的实验,想问几个问题,希望各位帮帮我!

      我现在做的是将GPS模块、FPGA模块、液晶显示模块三者结合,在液晶上自制一张简易图,将GPS接收来的经纬度等基本信息在液晶上显示出来,并且在图上能显示正确的轨迹。

      可是我做了一个测试:我从点A开始,记录此时的经纬度等信息,然后走到点B,(点A到点B相差30m多),记录点B的经纬度,然后又原路返回到点A,前后两次点A的经纬度相差有点大,我就有点不会处理了?这样我如何在液晶那张图上显示啊?

      希望各位大侠帮一下我?万分感谢!!!

网友(2010-01-28):
我用mega128做了一个gps,不过没时间去做程序,等我的网络收音机搞好了,再回去看看

网友:
一直在搞GPS方向的应用。关注下

楼主(2010-03-10):
GPS如果信号不好误差是很大的,空旷环境运动状态误差有3-5米,静止状态误差10几米都是正常的。

网友:
北斗没什么精度的,才几颗卫星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斗没什么精度的,才几颗卫星呀
北斗的精度比我们现在用的gps信号精度高多了,不是一个档次的,北斗受环境影响比较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时候发表啊,到时候通知下,很熟期待哦

网友(2010-05-13):
说了半天,到底用的什么GPS模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北斗没什么精度的,才几颗卫星呀
北斗的精度比我们现在用的gps信号精度高多了,不是一个档次的,北斗受环境影响比较小

算了吧……还真没发现这一点

网友:
还要问 瑟福III啦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0-09-07):
http://shop59582324.taobao.com/  这里有很好的GPS模块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