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TMEGA8与ATMEGA88的区别?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替用?

楼主(2007-03-14):
因一个产品考虑到功耗问题。。而原先的是用M8开发的。。想换成M88V的。。。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程序改一下应该可以,我用M48代过

网友:
可以~呵呵~我用mega168取代了mega8,多了8k字节,现在用得很好~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要修改一下程序才行

网友(2013-12-03):
感觉最小系统的硬件电路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