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扩32K存储器,单片机的A15与SRAM的CS的接法

楼主(2007-03-14):
我想在MEGA64上外扩32K存储器,用62256。

如果按Mega64说明书P32上的方法,使外部SRAM的0x0000-0x10FF映射到单片机地址的0x8000-0x90FF,这时A15应该悬空吧,能不能不用地址译码,把SRAM的CS直接接地?

如果如下面的帖子,把A15接在SRAM的CS,是不是SRAM低端的0x0000-0x10FF就浪费掉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66886&bbs_page_no=1&sub_kind_id=1440&bbs_id=1000

网友:
请参考《M128》书的第五章第5节的内容

楼主:
想问您如果不用138和与门译码,直接把SRAM的使能端接地是否可行?

网友:
外扩只是一片62256时可以直接将CS接地,但可能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如果WR和RD不稳定的话,RAM中的数据就可能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