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最象DSP的CPU核

楼主(2007-03-14):
1;凌阳61       理由:每个地址空间是16位的

2;Pentium4     理由:唯一的优点就是利用SSE2指令,在视频/音频压缩上相当快

3;龙芯2        理由:配置了2个浮点乘法器,如果不是编译器限制还会增加,就是为了FFT

4;AVR & ARM9   理由:运用了哈佛结构

网友:
AVR & ARM9和DSP相差很远

网友:
确实差得远

网友:
从算术运算单元上看,这四个全都相差很远

网友:
与DSP没得比.建议楼主看看adsp 2185

网友:
DSP是增强型哈佛结构,可同时有多条数据总线。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特征是可以实现零开销循环,这点以上4种核都没有。

网友:
楼上的只说了个表面,之所以有零开销循环,是因为有地址发生器。这才是本质。还有它的乘法器可以应付100多次溢出。桶型称位器可以使数据处理方便.特点多得数不清。

网友:
楼上的,不知道有没有看过ADSP-2153X系列的?感觉是“很像单片机的DSP”,没有MMU,没有硬件除法器,两个DAG,一堆乱七八糟的接口,很BT的说……

网友:
我用过ADSP-BF532,也是“很像单片机的DSP”,有两个DAG,没有硬件除法,没有MMU,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地址保护机制。但是又可以多指令并行执行、有多条总线、有Cache,感觉是带了DSP结构的RISC控制器。

网友(2007-09-20):
我的理解,带MAC功能的MCU应该就比较接近了,比如dsPIC,Freescale 的 coldfire ,C8051的也有很多带MAC的

网友(2008-02-19):
楼主:
  第一个凌阳的根本不能算是理由,第三个龙芯的两个浮点乘法器和DSP的MAC功能没法比,第四个51内核的以及很多型号的单片机也是哈佛结构啊,很多DSP都是改进型哈佛结构,有的称超级哈佛结构。除了第二个我不了解外,其他三个和DSP差远了。
楼上的,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好像说明书里就说它们的单片机里嵌入了十六位的DSP。

网友:
AVR可能还算不上,ARM7做运算肯定要不AVR快,这里,除了ARM9接近没有带浮点,而且不带硬件除法的DSP以外,其他的和DSP都没法比

网友:
还是blackfin最bt,因为是ADI和intel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