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ga48使用外部晶振时可否用内部的35pf电容替代外部的电容?

楼主(2007-03-16):
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但是没有加外部的那2个22pf的电容,所以想使用内部的35pf电容,不知道在M48中可否这样使用;如果这样用的话,精度方面还有没有保证?

网友:
我查了M48的手册,好象它没有内部35p电容。

使用晶体,就是希望系统时钟精确和稳定。与晶体配合使用的旁路电容有一定的要求的,一般为20-30p(M范围的),晶体的器件手册中有建议配合的电容值。35p的电容一般配合32768表用低频晶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