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升压芯片,1.5v-2.5v左右输入,5v左右输出,电流大于100mA

楼主(2007-03-16):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升压芯片,1.5v-2.5v左右输入,5v左右输出,电流大于100mA,最好是大厂产品,市面上好买到的

楼主:
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
34036 或许可以把

网友:
34063不行 , 最低输入电压 好象不能低于 3V

网友:
如果是电荷泵:

MAX1680  最低2.5V 2倍电压输出 125MA,这个东西有卖,批发价格大概14-18RMB.有2个版本,1MHZ和500K的,你自己看情况了.

新型号MAX665 最低1.8V 2倍电压输出 100MA,这个还不知道,没有问过,但是价格很高,接近30RMB

如果是电感式的,就太多了.国半有N个解决方案.

网友:
max1674 0.7V到vout输入,3到5v输出,500毫安,批量少于20元

网友:
美信一大把.

网友:
NCP14XX

如:

型号          输入电压(V)          输出电压(V)          输出电流(mA)

NCP1400ASN         0.8~5.5         1.9、2.5、2.7、3.0、3.3、5.0         100

NCP1402SN         0.8~5.5         1.9、2.7、3.0、3.3、5.0         200

NCP1403SNT1         1.2~5.5         15 或可调         50

NCP1417DMR2         1.0~5.5         1.5~5.5 可调                 200

一般<10元

网友A(2009-09-02):
PT1301  怎么最近网站上太多问这个问题了,都在做什么产品啊!!!

网友:
PT1301正解
1元不到,外接MOS输出狂大

网友(2009-12-17):
tp8350   加我QQ吧  327234446  单价0.4

网友(2010-01-24):
有没有戴真关断功能的片子?

网友:
TP8350  要的联系QQ327234446  电话15811816496

网友(2017-09-12):
引用 网友A:
PT1301  怎么最近网站上太多问这个问题了,都在做什么产品啊!!!

不错。这个看起来好

网友:
以前论坛有个帖子是  1.5v干电池升压到9v 给老万用表供电(替代方形电池),,,买过个   RT9266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9278.html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用得着

网友(2017-12-27):
1.5v升压IC

网友:
LC3401,引脚选择.3.3或5V输出,反馈分压电阻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