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的程序我们公司早就做过啊 贴一部分出来

楼主(2007-03-17):
///M8

//TIMER0 initialisation - prescale:102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3mSec

// actual value: 12.917mSec (0.6%)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A3; //set count

TCCR0 = 0x05;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A3; //reload counter value

  if(Time0_Ovf_ProgramBranch==0)

        Com0_Receive_Cout=0;

  else

   {

          Com0_Receive_Complete_Flag=1;

          Com0_Receive_CRCcouter=Com0_Receive_Cout;

          UCSRB = 0xC8;///close the receiveing  interrupt

          Time0_Ovf_ProgramBranch=0;

         }

}

//UART0 initialisation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00 (0.0%)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0x86;

UBRRL = 0x2F;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D8;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Com0_Receive_Data_Buffer[Com0_Receive_Cout]=UDR;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0]==Com0_Send_Data_Buffer[0])

             {

                   if(Com0_Receive_Cout<18)

                  Com0_Receive_Cout++;

               Time0_Ovf_ProgramBranch=1;

              }

       else

        {

               Com0_Receive_Cout=1;

               Time0_Ovf_ProgramBranch=0;

             }

   TCNT0=0xB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tx_isr:14

void uart0_tx_isr(void)

{

//character has been transmitted

   Com0_Send_Data_Pointer++;

   Com0_Send_Data_Bytes--;

   if(Com0_Send_Data_Bytes>0)

      UDR=*Com0_Send_Data_Pointer;

}

////////////////////////////////////////////////////////

unsigned short getCRC16(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short crc=0xFFFF;

        if(len==0)

        len=1;

        while(len--)

          {

             crc^=*ptr;

         for(i=0; i<8; i++)

                 {

           if(crc&1)

                     {

                           crc>>=1;

                           crc^=0xA001;

                          }

                        else

                           crc>>=1;

           }

         ptr++;

       }

    return(crc);

}

/////////////////////////////////////////////////////////////////////

void Modbus_Function_1(void)

{

    unsigned char  a, b,c,i;

    unsigned int temp;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01;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40))

           {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50)

                    {

                            a=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3;

                                b=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0x07;

                                c=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b;

                                Com0_Send_Data_Buffer[2]=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3;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0x07)

                                   Com0_Send_Data_Buffer[2]+=1;

                                Com0_Send_Data_Bytes=Com0_Send_Data_Buffer[2]+3;

                                if(c&0x07)

                                 c=(c>>3)+1;

                                 else

                                 c=c>>3;

                                for(i=0;i<c;i++)

                                  {

                                      temp=IO_Battery_Voltage_Alarm[a];

                                          a++;

                                          temp+=(IO_Battery_Voltage_Alarm[a]<<8);

                                          temp>>=b;

                                          Com0_Send_Data_Buffer[i+3]=temp&0xff;

                                   }

                                 Com0_Send_Data_Buffer[i+3]=temp>>8;

                                 Com0_Send_Data_Buffer[i+3]<<=(8-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0x07);

                                 Com0_Send_Data_Buffer[i+3]>>=(8-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0x07);

                         }

                   else

                    {////show   error!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FF;

                     Com0_Send_Data_Buffer[2]=2;

                         Com0_Send_Data_Bytes=5;

                         Com0_Send_Data_Buffer[3]=0x00;

                         Com0_Send_Data_Buffer[4]=0x01;

                    }

                }

         else

          {////show   error!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FF;

             Com0_Send_Data_Buffer[2]=2;

                 Com0_Send_Data_Bytes=5;

                 Com0_Send_Data_Buffer[3]=0x00;

                 Com0_Send_Data_Buffer[4]=0x02;

           }

}

///////////////////////////////////////////////////////////////////////

void Modbus_Function_3(void)

{

  unsigned char  i,a,b;

  //WDR();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03;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30))

     {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40)

              {

                        Com0_Send_Data_Buffer[2]=2*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

                        Com0_Send_Data_Bytes=2*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3;

                        a=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

                        b=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2;

                        for(i=0;i<b;i++)

                          {

                    Com0_Send_Data_Buffer[3+i]=Battery_Voltage_Value[2*a+i];

                           }

                   }

                 else

                   {////show   error!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FF;

                     Com0_Send_Data_Buffer[2]=2;

                         Com0_Send_Data_Bytes=5;

                         Com0_Send_Data_Buffer[3]=0x00;

                         Com0_Send_Data_Buffer[4]=0x03;

                    }

          }

   else

      {////show   error!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FF;

             Com0_Send_Data_Buffer[2]=2;

                 Com0_Send_Data_Bytes=5;

                 Com0_Send_Data_Buffer[3]=0x00;

                 Com0_Send_Data_Buffer[4]=0x04;

           }

}

//////////////////////////////////////////////////////////////

void Modbus_Function_5(void)

{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05;

   Com0_Send_Data_Buffer[2]=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

   Com0_Send_Data_Buffer[3]=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

   Com0_Send_Data_Buffer[4]=Com0_Receive_Data_Buffer[4];

   Com0_Send_Data_Buffer[5]=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

   Com0_Send_Data_Bytes=6;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0))

     {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4]==0xF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0x00))

                   {

                          ALARM=1;

                          IO_Battery_Voltage_Alarm[0]|=0x01;

                         }

                else

                   {

                      ALARM=0;

                          IO_Battery_Voltage_Alarm[0]&=0xFE;

                         }

          }

   else

         {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FF;

             Com0_Send_Data_Buffer[2]=2;

                 Com0_Send_Data_Bytes=5;

                 Com0_Send_Data_Buffer[3]=0x00;

                 Com0_Send_Data_Buffer[4]=0x05;

           }

}

/////////////////////////////////////////////////////////////

void Modbus_Function_16(void)

{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10;

  Com0_Send_Data_Buffer[2]=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

  Com0_Send_Data_Buffer[3]=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

  Com0_Send_Data_Buffer[4]=Com0_Receive_Data_Buffer[4];

  Com0_Send_Data_Buffer[5]=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

  Com0_Send_Data_Bytes=6;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20))

     {

           EEPROMwrite((int)&V_Bat_High_Alarm_H,Com0_Receive_Data_Buffer[7]);

           EEPROMwrite((int)&V_Bat_High_Alarm_L,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Battery_Voltage_Value[4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7];

           Battery_Voltage_Value[41]=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Battery_Voltage_High_Alarm=Battery_Voltage_Value[41];

       Battery_Voltage_High_Alarm|=(int)Battery_Voltage_Value[40] << 8;

          }

   else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21))

     {

           EEPROMwrite((int)&V_Bat_Low_Alarm_H,Com0_Receive_Data_Buffer[7]);

           EEPROMwrite((int)&V_Bat_Low_Alarm_L,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Battery_Voltage_Value[42]=Com0_Receive_Data_Buffer[7];

           Battery_Voltage_Value[43]=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Battery_Voltage_Low_Alarm=Battery_Voltage_Value[43];

       Battery_Voltage_Low_Alarm|=(int)Battery_Voltage_Value[42] << 8;

          }

   else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22))

         {

           EEPROMwrite((int)&Alarm_Bat_Temperature_H,Com0_Receive_Data_Buffer[7]);

           EEPROMwrite((int)&Alarm_Bat_Temperature_L,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Battery_Voltage_Value[44]=Com0_Receive_Data_Buffer[7];

           Battery_Voltage_Value[45]=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Battery_Temperature_High_Alarm=Battery_Voltage_Value[45];

       Battery_Temperature_High_Alarm|=(int)Battery_Voltage_Value[44] << 8;

          }

    else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23))

          {

            EEPROMwrite((int)&Address_Bat_check,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Com0_Send_Data_Buffer[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Battery_Voltage_Value[46]=0;

            Battery_Voltage_Value[47]=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

        else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24))

          {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7]==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19))

                 {

                           EEPROMwrite((int)&Num_Bat_Node,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Battery_Voltage_Value[48]=0;

                   Battery_Voltage_Value[49]=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

           }

        else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25))

          {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7]==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200))

                 {

                           EEPROMwrite((int)&Battery_Voltage_Value_potentiometer01_L,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Battery_Voltage_Value[50]=0;

                   Battery_Voltage_Value[51]=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

           }

        else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26))

          {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7]==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200))

                 {

                           EEPROMwrite((int)&Battery_Voltage_Value_potentiometer02_L,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Battery_Voltage_Value[52]=0;

                   Battery_Voltage_Value[53]=Com0_Receive_Data_Buffer[8];

                           }

           }

        else

           {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FF;

                  Com0_Send_Data_Buffer[2]=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

          Com0_Send_Data_Buffer[3]=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

                  Com0_Send_Data_Buffer[4]=0x00;

                  Com0_Send_Data_Buffer[5]=0x05;

                  }

}

/////////////////////////////////////////////////////////////

void Com0_Communication(void)

{

   unsigned short crcresult;

   unsigned char   temp[2];

   crcresult= getCRC16(Com0_Receive_Data_Buffer,Com0_Receive_CRCcouter-2);

   temp[1]=crcresult & 0xff;

   temp[0]=(crcresult >> 8) & 0xff;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Com0_Receive_CRCcouter-1]==temp[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Com0_Receive_CRCcouter-2]==temp[1]))

      {

             PORTB^=0x20;

             switch(Com0_Receive_Data_Buffer[1])

                       {

                              case 0x01:

                                           Modbus_Function_1();

                                                   break;

                          case 0x03:

                                           Modbus_Function_3();

                                                   break;

                                  case 0x05:

                                           Modbus_Function_5();

                                                   break;

                                  case 0x10:

                                           Modbus_Function_16();

                                                   break;

                                  default:

                                           {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FF;

                                     Com0_Send_Data_Buffer[2]=2;

                                     Com0_Send_Data_Bytes=5;

                                     Com0_Send_Data_Buffer[3]=0x00;

                                     Com0_Send_Data_Buffer[4]=0x06;

                                                    }

                                }

           }

    else

          {

            ////show   error!

                  Com0_Send_Data_Buffer[1]=0xFF;

                  Com0_Send_Data_Buffer[2]=2;

                  Com0_Send_Data_Bytes=5;

                  Com0_Send_Data_Buffer[3]=0x00;

                  Com0_Send_Data_Buffer[4]=0x07;

           }

   crcresult= getCRC16(Com0_Send_Data_Buffer,Com0_Send_Data_Bytes);

   Com0_Send_Data_Buffer[Com0_Send_Data_Bytes]=crcresult & 0xff;

   Com0_Send_Data_Buffer[Com0_Send_Data_Bytes+1]=(crcresult >> 8) & 0xff;

   Com0_Send_Data_Bytes=Com0_Send_Data_Bytes+2;

   Com0_Send_Data_Pointer=Com0_Send_Data_Buffer;

   UDR=*Com0_Send_Data_Pointer;

}

//////////////////////////////////////////////////////////////////////////

网友:
谢谢搂主!

要早那么几天就好了

我自己的程序找了好长时间的资料,上两天刚刚测试通过!!!

网友(2007-11-17):
正在搞,modbus RTU控制变频器.

网友:
12.917mSec
这个时间是根据什么定的?是3.5个字符吗?
能讲一下吗

网友(2007-12-17):
楼主:

您的定时器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情况下打开打开?

网友(2008-07-22):
对程序中多次出现的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2]==0)&&(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30))
     {
           if(Com0_Receive_Data_Buffer[3]+Com0_Receive_Data_Buffer[5]<40)

部分 不明白。

这些部分貌似包含了地址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