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达人知道电脑主板上的开机开关的工作原理。用AVR的单片机有什么办法去控制这个开

楼主(2007-03-20):
用继电器模拟一下开机动作到是可以,有没有别的办法来做呢?

网友:
短接里面:绿色\灰色两根线,电源就工作了,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我就是想能不能AVR的单片机去控制这二条线。不知道AVR的二条引脚分别连接这二条线,然后二个引脚都拉低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
不光可以,还可以就利用pc电源提供的5v电压,为avr供电。我们在pc的面板上按下电源开关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是直接短接着两根线,而是通过主板上的芯片控制的。

楼主:
楼上有什么方法吗。我估计也是和我们一般AVR开发板上的学习案例中的中断触发的情形差不多,主板上的一个芯片的引脚通过接地或接电源的开关不触发主板上某中芯片的中断。就是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型。

网友:
http://www.laogu.com/ds_485.htm

这是老古开发网上关于ATX电源接口的资料,可以先做一个测试,给14口接上高电平、低电平试验一下就知道了。虽然这里描述了,但是我觉得有点问题。

比较重要的是:

9线:关不掉的5v电源,供主板的启动电路使用,你可以用它给avr供电。

8线:电源好信号, 只有这个上面有信号了,才表示能启动电源,否则启动会失败,因此在启动电源之前要检测此信号

14线:电源启动信号线,给它加信号,就可以启动或者关闭电源。线试验一下才确定是什么信号开启关闭电源

另外再找一根黑线,这就是地线。

成功了就在这里做个记录,以后想知道的人可以不用再问,我也可以确定该给14线加什么信号。

网友:
可以使用光耦吗?

网友:
5楼:给低电平即可

网友:
最好还是控制开关按钮上(或主板上POWER插针)的两根线。

这样对主机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我以前做过这个东西,自己diy的.原理就是使用三极管模拟开关实现的,没有用单片机,使用的是遥控发送/接收模块,当按下遥控器的时候,就模拟PC的power on 的两个信号线短接,这样就可以让计算机启动了.供电就是使用的9线和其中一个黑色的地线进行的.使用过半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后来在一次扫灰过程后,安装不小心,把供电的两个线搞反了,于是乎...

可惜哉...

楼主:
10楼的有具体一点的原理图吗?我手头用的是笔记本,不是台式机,没法做试验的说.

网友:
前几天有个制作相机快门线的帖子,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我找到了二份电路图了,呵呵,看主板的,有高、低电平二种形式的。

网友:
楼主,既然找到了电路图了,就公布出来啊

楼主:
上图了,大伙看看除了继电器有什么别的办法来搞定这东西。要兼容高低电平。

网友(2007-10-02):
回:YaoHui 卖报的小行家
元器件非常少,没有原理图。现在也忘记了如何接的了。如果你有空主板的话,点空板,最小系统,将主板上的power的2根跳线短接就可以power on了。笔记本可能没办法。太精密了。普通diyer可能动不了这个东西。

网友:
单片机用5VSB,将紫色线接IO,开电要启动ATX电源时,接低IO就行了

网友(2008-01-28):
四年多前,我们做的一个监控系统,客户很担心没人职守的时候电脑会死机而没人知道,
我就用51做了个监视电脑监控程序有无运行的小东东,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数据就通过继电器把电脑reset了,同时报警

网友:
短接里面:绿色\灰色两根线,电源就工作了,
---------------------------

错误!!!

power on 的两个信号线短接
---------------------------------
正确。

PC主板上电过程(不是很准确): 电源得电(220V)-》提供5V SB(待机电源)-》主板部分电源电路(待机电路)得电-》CMOS电路工作-》I/O电路(待机电路部分)上电-》南桥/北桥部分电路工作-》主板进入待命。

接通主板power on线路--》I/O电路-》南桥-》根据CMOS设置 -》启动电源(置绿色\灰色低电平)。主板主电源 +12V、+3V,其他辅助电源工作,主板部分电源电路给 CPU、南、北桥、内存、显卡等供电、同时提供power GOOD信号。

网友:
直接短接 绿色\灰色两根线,只是让主电源+12V、+3V开始给主板供电。但主板并不总会正常工作(CPU发复位),因为可能主板未准备好。这时贸然供电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以为 主板 没有复位!!!

网友:
网上有:停电后(UPS工作3-5分钟),用串口(类似UPS)发信号,主机有个后台程序收到该信号后 执行关机命令:showdown -now(Freebsd系统) 安全关机/关断电源,来电后,用继电器/光电开关模拟 短接 主板 power on接口达到安全开关PC/服务器的方法。

网友:
另:一些主板power on是高电平触发,有些是低电平 触发。根据芯片组和I/O的具体型号有所不通,因此用继电器/光电开关 模拟 短接 主板 power on接口是较好的方法。

主板上电工作原理、电路图 :http://www.chinafix.com.cn/bbs/

网友:
上網搜一下ATX電源的引腳排列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