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bit数字存储示波器做成这样子,还有人想要吗?

楼主(2007-03-20):
该图是观察UART发0x55,0xaa,0x01的波形,请注意上沿的毛刺,没办法消除,至少有2-3个数的跳动。

网友:
是不是因为前级模拟电路引进噪声啊?

可用示波器检查AD片子输入口,是否也是如此?

楼主:
谢谢,但要是有示波器,就不会做这个东东了.

网友:
要啊, 期待好久了,

把资料公开吧!

网友:
为什么扫描时间都是100uS?

楼主:
对话框static文本,还没顾上完善。

网友:
2~3个数的抖动,能否通过使用高速12bit ADC来解决?

现在用的是什么ADC?

网友:
注意模拟前端的噪声和滤波

2、3个码的噪声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只损失了一位精度么

你现在的量程是多少?,如果是100mv满量程,这个噪声已经不大了

网友:
2~3位还是LSB 2~3个数?

网友:
已经很不错

我的泰克好象就是这样,有可能电平本身就是这样。

上位机软件缺少“点->线”转换,做了就漂亮了!

网友:
非常想要,期待中。

网友:
虽然我已经搞到了一个20MHZ的双踪示波器,但是看到这个帖子,想说:

我仍然要!

但是带宽不能太小,原先是33MHZ,这个可千万不要缩水哦:)

网友:
另外用12位AD,取其高8位试试,我工作上也用到低速高精度AD,标称都有20,24位,实际剔除噪声位,也就18——20位最多了,留有裕量。

楼主:
因为是8bit的AD,所以就在Y轴上用256个象素表示0-255,未进行取平均值和除燥声处理。图上Y轴方向一小格表示16,共16格。2-3个数的跳动,基本就是0xAB,0xA9,0xA8,0xAA这种情况。

网友:
示波器是不可能去做取平均值滤波了,这样采样带宽就下降了。

强烈建议用10位或12位AD

网友:
不知(一星期)摆上邮购部的数字示波器套件是什么样的。期待中,定购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