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在自制电压,请教外部信号如何进行变换处理才能扩大量程

楼主(2007-03-21):
小弟正在自制一个数字电压表(可以不断加功能最后变成万用表)。

使用M8、3310液晶、内部ADC。

现在已经可以测量0-2.5V的直流电压了。

模拟电路我不是很会用,不知道输入信号需要经过如何处理才能扩大量程?

电阻分压我试过,效果不好……

运放增益为小数的只查到可以用电压反向放大电路。输出为负电压而且好像要负电源。现在我的设计为5V单电源。
-----此内容被quanyu2于2007-03-21,10:43:58编辑过

楼主:
现在的外部电路。。。

之所以加上电阻电容,是因为如果ADC输入端如果悬空,电压表示数总是乱跳。加上就正常了

网友:
那个电阻太小,这样输入阻抗太低了

网友:
超低阻抗电压表????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上面标注错了,应该是一个47K的电阻:)

网友:
47K也太小,至少要1000000欧的电阻差不多.

网友:
可以参考下下面的图:

每个AD接独立的分压网络,但共用一个输入电压。如果低分压值AD测试值溢出就自动切换高分压值的AD端。分压网络独立有个好处就是不用考虑分压电阻的精度,可以用软件解决。

但这图的不足之处是输入阻抗不高。

网友:
这个做不成 真正的万用表。

都没法测试 负电压!

楼主:
@jackiezeng

本来做这个东西就是不为了完全代替成品的万用表。主要是为了采集数据方便,同时也是为了先找个表用着。我现在没有多余的钱去买表(我只用福禄克)。

这个论坛里的大虾很多。希望各位大虾能够给广大菜鸟们一些指导,谢谢。。

当我完成这个我会把所有资料公开(包括详细过程)。

网友(2013-04-02):
资料能公开吗?

网友:
看楼主这勇气,边学边做这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