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步进电机的相数及AA’BB’CC’

楼主(2007-03-21):
如题,第一次玩步进电机,电机上什么标识也没有

楼主:
坛子里应该有很多人玩电机吧?告诉一下呀

网友:
没有规定的定义的,是相对的,你可以把某一相看作A或B等,用万用表量一下好了,相序不同只是转动方向不同

楼主:
谢谢98dian

但X跟X’是怎么确定的?也是没有方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