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USB--PC:USB电压表(mega8实现)

楼主(2007-03-21):
改编自http://www.obdev.at/products/avrusb/powerswitch.html 的PowerSwitch例子。

用VC6.0做的PC端程序。开启程序后,设置定时器每隔1秒检查USB设备一次,检查USB设备是否连接。插入USB设备,程序检测到USB设备后,更改定时器,每隔100ms读取USB设备一次,也就是说显示刷新率为10Hz。

AD参数: 10bit AD, 100sps,片上2.56V参考电压,最大测量值 25.6V 。

打开PC程序:

插上USB设备后:

测量电压:

所谓的设备:

电路图:

完整资料包(所有源码 ,驱动等):

-----此内容被Bromi于2007-03-21,23:45:00编辑过

网友:
不错啊,上位机和的通讯值得研究

网友:
有没有使用HID的例子???还是免驱动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小麻雀”解剖得好!!

网友:
高!可惜俺就是不通VC之类.

网友:
要是能记录就好了。

例如:将每100毫秒的电压和当时的电脑时间记录到一个文本文件里。这个东西在监控领域就太有用了。

要是再能显示成随时间变化的波形就太了不起了

网友:
果然是高手,收藏了,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USB的字节发送的程序是哪一段啊?我找不到!希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
底层文件是个汇编文件,在firmware里的usbdrv文件夹下。

汇编看不大懂。

网友:
我喜欢用cvavr,但不知道firmware里的usbdrv里的驱动文件怎么用!

搂主能详细的解释一下usbdrv用法么?

谢谢1!!

网友:
用串口做就简单了啊~!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想用用usb么!!!

哈哈哈

网友:
呵呵,能用计算机记录数据的串口电压表,可以到这里看看,是用串口通讯,上位机软件直接使用 优利德的UT60A软件记录采集数据,下位机用M48采集电压并负责发送数据。

http://blog.21ic.com/user1/1177/archives/2007/36320.html

网友:
用两个电阻进行总线的电平匹配,比AVR309又少了个器件,看来以后单片机与USB接口可以做到低成本的了。

网友:
....虽是小小的电压表.加了USB接口就"时髦"多啦

网友:
不稳定,还不如用声卡的,还有波形
-----此内容被donkey于2007-04-07,23:48:39编辑过

网友:
早想看看USB的代码,Thanks

网友(2007-11-10):
你这USB的单片机驱动程序是已经写好了的模块的啊?是LZ的写的吗?

网友:
【6楼】 xiaoke :

       说的好
       要是再能显示成随时间变化的波形就太了不起了

网友:
我是用USB CDC做的四路USB电压表,嘿嘿

网友:
有没有办法详细点介绍下,有难度,看不懂,呵呵

网友:
比较好的例子

网友(2009-04-26):
不错的哈
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求一个PC-USB互相通讯的VC 或DELPHI例程 谁有啊 小弟谢了 有的话麻烦发邮件eydj2008@163.com

网友:
要是搞个能测电阻电压的就好了,呵呵

网友:
确实牛啊!!!我最近也迷上USB了!呵呵,研究研究!这应该算是模拟USB的了!MEG48应该没有硬件USB接口的!

网友(2009-09-24):
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AD参数: 10bit AD, 100sps,片上2.56V参考电压,最大测量值 25.6V 。

===================================================================================

请问10bit AD如何做到 分度值0.01伏 最大测量值 25.6V 呢???

分度值我是看你的图片猜的,实在是想不通.

网友:
楼主没人了?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这怎么一直显示设备无法识别?

网友:
rar的我打不开,顶

网友(2009-10-25):
mark,模拟usb这么流行啊?

网友(2010-04-13):
我把所缺的dll文件补齐了。

网友:
我照着做了一个,可是unknown device,怎么回事?
我手上没有68欧的电阻,找了找手上最小的是200欧,于是用200欧替代68欧的,这个会是不成功的原因吗?

网友:
突然又想明白,是不是我的熔丝设置错误
请问楼主,这个volgetameter熔丝如何设置啊?

网友:
果然是熔丝的问题。
刚开始学AVR,还不知道熔丝概念,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西!标记,留用!

网友(2010-06-08):
回复 网友A:
突然又想明白,是不是我的熔丝设置错误
请问楼主,这个volgetameter熔丝如何设置啊?

怎么配置,我也是不能识别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非主流电路?稳定性怎样?

网友(2010-09-05):
基于M48的电压表能显示电压值,选档也没问题,就是UT60A软件无法与COM1-4端通信(软件通信状态指示没被激活是灰色的),我用其他串口通信软件能与电路通信,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基于M48的电压表能显示电压值,选档也没问题,就是UT60A软件无法与COM1-4端通信(软件通信状态指示没被激活是灰色的),我用其他串口通信软件能与电路通信,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呵呵,能用计算机记录数据的串口电压表,可以到这里看看,是用串口通讯,上位机软件直接使用 优利德的UT60A软件记录采集数据,下位机用M48采集电压并负责发送数据。

http://blog.***.com/user1/1177/archives/2007/36320.html ”

网友(2011-04-14):
还挺好看呢

网友:
过来学习下,主要是上位机我不懂,来看看能用不

网友:
怎么早没发现这个帖子啊!

网友:
好呀,为什么GCC程序重新编译后就不行了呀

网友:
请问为什么不能下载附件?显示要登陆论坛才能下载附件,明明显示已经登陆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运行的是debug版本的程序,在release版本中再编译一遍就ok了

网友(2011-11-15):
mega8 模拟USB ??mark

网友(2011-12-16):
这个好哇

网友(2012-09-07):
请问lz程序是用什么环境编译的呢?

网友:
兄弟先谢了,到是我的东西成功了,再来感谢你。

网友(2013-04-03):
不错!有空做来玩玩

网友(2013-09-04):
电路中用二极管4148不稳定,建议D+,D-分别并一个3.3的二极管到地,否则不符合电脑低速USB差分电平要求。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2013-11-01):
感觉功能单一了,搞成示波器就过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