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瓶供电,用7805还是用LM2575,能使系统的待机功率最小化

楼主(2007-03-22):
要做一个用电瓶供电的玩意,待机时电流可能会在20MA左右(全部工作也不会超过100MA),这种情况下,用7805还是用LM2575来供电能使功耗最小化。LM2575自身的耗电会在多少?

网友:
当然LM2575了

网友:
2575好些,一点儿也不热。

网友:
2575在自身的损耗上要比7805小很多.7805真正的效率只有50%.其他50%都损耗在自身上了.

网友:
2575,这是当然的了

网友:
那你不如用HT-7550,100mA输出,待机3-6uA.

楼主:
不知道2575工作的电流要多少,如果2575自身也需要几十MA的电流,那就不是很合算了。我在2575的数据手册上没找到这个参数。

网友:
电瓶供电,多少V???

网友:
输入电压多少?

如果输入电压很高,当然要选开关电源合适一点,整流管功耗太大

如果电压低,比如7V这样的话,7805,未尝不可

网友(2009-03-29):
2575+滤波电路

网友:
这个最好实测看看
很多开关电源的空载都是10mA多的

需持续通电而工作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可以考虑7805

楼主:
2年前的考古帖啊,一直7805中,呵呵....

网友:
楼主不在乎效率,7805当然可以,实际用6V电瓶+HT7550最合算。

网友:
条件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