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ADS1100代码 ?

楼主(2007-03-22):
如题,哪位有,共享一下下,老是搞不定,快被老板逼疯了……在搜索里也找不到

楼主:
我QQ:30121990

哪个好心人,搞不定就要失业了,都是做这行的,就同情一下下吧,大虾!

网友:
C51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uff1 DBYTE[0Xee]

sbit SDA=P3^4;

sbit SCL=P3^5;

uchar *temp;

/********************************************

内部函数,延时1

********************************************/

void Delay()

{

   // {P10=1;_nop_();P10=0;}

    _nop_();

   _nop_(); /*根据晶振频率制定延时时间*/

}

/********************************************

内部函数,I2C开始

********************************************/

void Start()

{  EA=0;

   SDA=1;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

/********************************************

内部函数,I2C结束

********************************************/

void Stop()

{

   SDA=0;

   SCL=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EA=1;

}

/********************************************

内部函数,输出ACK ,每个字节传输完成,输出ack=0,结束读书据,ack=1;

********************************************/

void WriteACK(uchar ack)

{

   SDA=ack;

   Delay();

   SCL=1;

   Delay();

   SCL=0;

}

/********************************************

内部函数,等待ACK

********************************************/

void WaitACK()

{  uchar errtime=20;

   SDA=1;

   Delay(); /*读ACK*/

   SCL=1;

   Delay();

   while(SDA)

   {  errtime--;

      if(!errtime) Stop();

   }

   SCL=0;

   Delay();

}

/********************************************

内部函数.输出数据字节

入口:B=数据

********************************************/

void writebyte(uchar wdata)

{

   uchar i;

   for(i=0;i<8;i++)

   {

       if(wdata&0x80) SDA=1;

       else SDA=0;

       wdata<<=1;

       SCL=1;

       Delay();

       SCL=0;

   }

   WaitACK();     //I2C器件或通讯出错,将会退出I2C通讯

}

/********************************************

内部函数.输入数据

出口:B

********************************************/

uchar Readbyte()

{

   uchar i,bytedata;

   SDA=1;

   for(i=0;i<8;i++)

   {

      SCL=1;

      bytedata<<=1;

      bytedata|=SDA;

      SCL=0;

      Delay();

   }

   return(bytedata);

}

/********************************************

初始化ads1100----------外部调用

********************************************/

void wr_ads1100(uchar mdata)

{ Start();

  writebyte(0x90);

  writebyte(mdata);

  Stop();

}

/********************************************

读数据----------------外部调用

********************************************/

void Rd_ads1100(void) /*多字节*/

{

   temp=&buff1;

   Start();

   writebyte(0x91); /*写命令*/

   *temp=Readbyte();

   WriteACK(0);

   *(temp+1)=Readbyte();

   WriteACK(1);

   Stop();

}

楼主:
谢谢xzyang老哥啦,嘻嘻~~!!!!

free 精神~~||

楼主:
希望COPY程序的同志顶一下哦,不顶下次没得用了

网友(2013-04-06):
  顶一下   准备用ads1100玩玩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