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玩AVR+调频发射了

楼主(2007-03-23):
这是在OURAVR会员那买的,为了避免有做广告的嫌疑,就不提了。

我把数字部分(TINY26周边)测绘了一下,以后可以改改它的程序玩,希望谁改好了在此能交流。

网友:
这个据说能探测周围接收器的频率???然后自动设置到相应的频点上去??

是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
多少钱一个买的?便宜的话也弄一个

楼主:
我没发现它有接收\识别功能,上电后自动记忆上次选的频道。

想给它加个天线,或增加些发射距离,不知如何做到?

网友:
广告上不是说可以自动识别吗??

如果仅仅是记忆频道,没有什么意思了~~~

要增加发射距离,要增加功率

请看BH1415的Datasheet

天线要增加,用波长去算,公式忘记了,去搜索一下吧

楼主:
2楼:我17元买的。

楼主:
接好ISP,没想到,无意中读到了tiny26的程序!

哪为高手给反汇编一下,学习学习。(我可没有仿造的意思!)

:1000000012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

:1000100000000000000000000FEF0BBBE2D0002743

:100020000BBBDFD0F9CF0FEF0ABB08E307BBC69AC3

:10003000D898D998DA98DB98DC98DD98DE98DF9824

:10004000C598C498C3980FED0DBF0AEA00939F00AE

:10005000F89471E07BBBC7D0770FE1F7332425D04C

:10006000053A11F071E02CD040D0B699FECF14E6DD

:1000700091D01A9519F0B69BFBCFF7CF1BD010D0BB

:100080001FD033D005D000919F000A3A71F3C4CF3E

:100090001FEF80D01A9519F0B699FBCFF9CF0895CC

:1000A000770F08F00895771F089505E00EBBE09ADA

:1000B0000DB3089576E07EBBE09A7DB3089514C039

:1000C000E199FECF06E00EBB7DBBF894E29AE19A7F

:1000D000E199FECF05E00EBB05EA0DBBF894E29A6C

:1000E000E19AE199FECF5DD00895E4DF7BBB7130EA

:1000F00021F45BE461E72ED00895723021F45BE4D3

:1001000063E728D00895743021F45BE465E722D0DA

:100110000895783021F45BE467E71CD008957031CE

:1001200021F45BE469E716D00895703221F45BE4B2

:100130006BE710D00895703421F45BE46DE70AD0CA

:100140000895703821F45BE46FE704D0089571E0FE

:10015000B7DFCCCFC59A1ED028E0679510F0C398C2

:1001600001C0C39A17D0C49A15D0C49813D02A9549

:10017000A1F728E0579510F0C39801C0C39A0AD0A0

:10018000C49A08D0C49806D02A95A1F7C59807D07C

:10019000C398089509E10A950030E9F7089502E04F

:1001A000FACF0AE501C000E010E013951931E9F734

:1001B00003950436C9F7089520E000E010E0139598

:1001C0001931E9F703950436C9F723952530A9F7C6

:1001D000089521E0F2CFF0DFEFDFEEDFEDDFECDFBF

:1001E000EBDFEADFE9DFE8DFE7CFFFFFFFFFFFFF3D

:1001F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0F

:10020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

:10021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E

:10022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DE

:10023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CE

:10024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BE

:10025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AE

:10026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9E

:10027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8E

:10028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7E

:10029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6E

:1002A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5E

:1002B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E

:1002C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3E

:1002D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2E

:1002E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1E

:1002F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0E

:10030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D

:10031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D

:10032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DD

:10033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CD

:10034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BD

:10035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AD

:10036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9D

:10037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8D

:10038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7D

:10039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6D

:1003A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5D

:1003B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D

:1003C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3D

:1003D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2D

:1003E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1D

:1003F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0D

:10040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C

:10041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C

:10042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DC

:10043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CC

:10044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BC

:10045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AC

:10046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9C

:10047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8C

:10048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7C

:10049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6C

:1004A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5C

:1004B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C

:1004C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3C

:1004D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2C

:1004E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1C

:1004F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0C

:10050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B

:10051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B

:10052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DB

:10053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CB

:10054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BB

:10055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AB

:10056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9B

:10057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8B

:10058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7B

:10059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6B

:1005A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5B

:1005B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B

:1005C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3B

:1005D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2B

:1005E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1B

:1005F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0B

:10060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A

:10061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A

:10062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DA

:10063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CA

:10064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BA

:10065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AA

:10066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9A

:10067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8A

:10068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7A

:10069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6A

:1006A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5A

:1006B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A

:1006C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3A

:1006D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2A

:1006E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1A

:1006F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0A

:10070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9

:10071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9

:10072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D9

:10073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C9

:10074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B9

:10075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A9

:10076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99

:10077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89

:10078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79

:10079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69

:1007A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59

:1007B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9

:1007C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39

:1007D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29

:1007E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19

:1007F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09

:00000001FF

网友:
不用弄什么反汇编了吧??

BH1415F的控制程序本来就是很简单的,去看看datasheet,用C写一个控制程序,比反汇编更实际~~

弄FM,程序部分是很简单的

主要是模拟部分需要调试~~~

网友:
只要记得300M频率天线长为1米,如果用1/4波长天线则为25cm,其他频率类推.频率越高天线越短.

楼主:
感觉那根红线是天线,但加长也没有什么改善。

网友:
要用漆包线,天线的阻抗很重要

最好是绕着板转几个圈

具体长度需要算,公式用Google搜

网友:
对模拟部分更感兴趣,好像有个ADS的软件专门是设计电磁射频的

楼主:
设计了个GCC程序,可以更改频率了70-120MHz随意设,很爽!

网友:
这个板子射频部分可以调整的频率范围是多少?上面的晶振是7.600MHz吧?也想买两个玩啊,楼主能提供卖者的详细联系方式吗?谢谢

楼主:
回13楼:

1415说明书上说是70-120MHz,我最试到70可以,但效果不好,最高试到109,再高就超出收音机的范围了。

虽然我也很希望更多人能拥有它,便于讨论,但这样又有给别人作广告之嫌,引起版主的不快,你还是翻翻以前的贴子,大概能找到购买方法。本贴还是讨论技术问题为好。

网友:
是以前那个与arm有关的帖子吧?谢谢

网友:
按照标准来说,一般是87.5到108的~~

网友:
楼主,可以做到多远的距离?

楼主:
我试了一下,在实验室也就10米左右,以下是说明书上写的(文中??代表原商标名):

• The ?? Wireless transmitter strength is regulated

and limited by the FCC. ?? Wireless transmits

at the power allowable by law.

• ?? Wireless is designed to transmit within your car’s perimeter while not interfering with surrounding public.

• ?? Wireless acts just like a tiny FM radio station, however no FM transmitter will ever sound like your favorite 50,000 watt radio station.

• Certain cars may experience more difficulty receiving clear signals than others. Location of the antenna can affect signal strength. Some vehicles have a metallic film in the windows which can also make it harder to receive clear signals.

• In dense metropolitan areas, there are cases where all ?? Wireless pre-set stations are occupied by local radio stations. Sometimes a station setting next to

a local station may be strong enough to ‘bleed’ over

to the adjacent frequencies.

• Radio frequencies from local stations can ‘bounce’ from hills and buildings and cause momentary interference.

• Steel bridges and parking garages may act like antennae; strengthening local and distant radio station signals.

You may need to wait until you are “over the bridge”

or “out of the structure” for clearest reception.

User Guide & Warranty Information

我想,既然它通过了FCC,它的辐射功率应该不是很大,而且它是为汽车设计的,也用不了太大功率。真想有个简单的办法增加些发射功率。

网友:
BH1415的11脚,输出的就是调频信号,通过一个电容接一个高频放大器,输出到天线就可以。

理论上我也知道,但是实际上不知道。google里搜一下就有。

我觉得,11脚旁边的电容后面接一根0.5米的电线就有效果。楼主试试看。

楼主:
接了,没改善。

网友:
看来只能用9018之类的东东来放大了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总结如下:

1、这种板子应该是厂家回收需要返修的产品,直接报废了,我的板子上面有2个LED不亮。

2、调频部分效果非常好,我和以前别人送我的国产1417车载FM转换器对比,感觉播放的音质上个档次。

3、1415的工作电压范围不适合电池的场合,电流在30mA左右,没有软件关断指令。

4、其上的TINY26使用率非常低,只在上电时初始化了1415。

如果在车载使用,我觉得可以利用其上的TINY26增加几个功能:

1、增加液晶,显示频率、时间。

2、测量车内外温度。

3、加一个电子指南针模块,指示方向(不知道模块多少钱?)。

谁还能想到什么功能,如果有意义,不妨做一下。

网友: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带led显示屏尾数为单数的,也是十多元。

网友(2007-04-24):
看见powerful大哥出了这玩意,我也动心了!我也搞了2个回来研究了。很幸运的那卖家还有一个无外壳的数显的,讨价后搞了回来。呵呵^o^!

数显的图片如下:

这个图是卖家那里的实物图(因我这块是没有外壳的!)

看下这块到手的板:玩了几分钟,得知如下:

三个按键对应三个LED发光,设定的发射的频率可保存在对应的键中(掉电时也不掉失)。

底层的图:一开始没看稳压电源,电压24V!LED亮了一下,就闻到“香”味啦!还以为完了!好在是那个限流电阻“FUSE”了。因看不清了,就找了个75欧的代上了。上电,OK!

按下M键3秒,三个灯就闪烁了,这时就可按+或-来设置频率了!这个东东的范围是:88.1M---107.9M的,且都是单数的,如88.1\88.3\88.5反正未数是奇数的,有点不爽!到时自已改一下先。

呀!太夜了!本想今晚研究下会读出它的程序的,但明天还要上班.....睡吧!

楼主:
嗯,这个不错,增加了数显功能,频率调节范围也宽了。

网友:
很久以前写的一个控制1415的函数,有用的人看看吧,可以参考。

//control BF1415

#define DAT         PINA0

#define CLK         PINA1

#define EN         PINA2

//***************************************************************************

//   1415控制函数

//***************************************************************************

void FreqSet(unsigned int Freq,unsigned char S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Shift=0;

        //get Shift data

        Shift = Freq;

        Shift |= 0x4000;

        if(St == 1)                Shift |= 0x0800;

        else                        Shift &= 0xf7ff;

        //send 16 bit data to BF1415

        sbi(PORTA,EN);                //chip ensable

        delay1(10);

        for(i=0;i<16;i++)

        {

                if( (Shift & 1) == 1)        sbi(PORTA,DAT);

                else                        cbi(PORTA,DAT);

                Shift = Shift>>1;

                //send a clock

                delay1(10);

                sbi(PORTA,CLK);

                delay1(10);

                cbi(PORTA,CLK);

        }

        delay1(10);

        cbi(PORTA,EN);                //chip disable

}

不过现在winavr不支持 sbi和cbi了,自己改改吧。呵呵。

网友:
楼主:在那搞的啊?

这下是北航的那本书中有的啊!好想做个玩玩啊!可我这买不到这芯片啊!

谁有BH1415这芯片啊,我要两个。

楼主:
27楼说的是哪本书,能否放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
FM发射有模块卖的,不到20元。

前一段时间调试了一个国内设计的芯片,立体声效果比BH的好。

网友:
最近确实有此打算做一个,关注中。。。

网友:
看这个,这个是买的那本书中的例子啊!因不想惹上版权的问题,就不要把书翻拍了!要的去买一本吧!呵呵!

现在上传里面的程序给大家看看吧。是51系列的,不过已出C的了。可以参考一下。

-----此内容被feel于2007-04-30,00:25:39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