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电脑噪声减到最小化方案。

楼主(2007-03-24):
现在电脑是学习与工作的必备工具,但噪声也是随之而来,特别是夜深后或是安静的环境中。

我真想把电脑所有的风扇给拆了。。。

  我的一些减小噪声到0的方案:1把主机箱埋到地下1米;2把机箱挂到窗外;

有想法的不防提提您的方案。谢谢!

网友:
将电源散热和cpu,显卡散热都变为被动散热(散热器或者热管或者半导体制冷)。换安静的硬盘,(麦脱最吵,不建议)有钱的话用闪存硬盘。那样就不响了

网友:
做个隔音的箱子,把主机藏进去。如果不介意的话,把耳朵蒙起来也起到一样的效果。

当然最直接有效且简单的方法是,把主机的电源插头拔掉
-----此内容被chendaon于2007-03-24,13:40:55编辑过

网友:
呵呵,换ibm 的低端笔记本,因为低端笔记本的体积大一些,相对散热好一些,我用r50e  一般的温度20度以下风扇的声音基本听不到,我也不知道它转不转 硬盘的声音也很小 发热也很小,夏天也不热,要是比较好的t43风扇声音就比 r50e 的大了 楼主可以借一个笔记本试试

楼主:
本本我用三台全是IBM的,本本的噪音特别是IBM的相当安静。但台式机三台就吵的要命了。

网友:
风扇设计不好,DELL机器几乎听不到风扇的声音.

也许这么细节才是品牌和兼容机器的区别.

网友:
建议DIY。俺的P4台式机,CPU风扇使用5v(剪断黄线,连接红线),机箱风扇亦使用5V,显卡电源线串接一个电阻,使得三个风扇转速放慢,噪音明显降低。注:以不影响机器稳定性为前提。

网友:
SKOO,你猛男

网友:
我使用的方案:

买没有风扇的CPU散热器、显卡。

鉴于没有风扇的电源价格太高,买了个静音电源改造,买个TT的20db大风扇将其电压降到5V作电源散热风扇。

现在主要噪声源就剩下硬盘了,再买一个封装式的硬盘散热器将其封起来。

既然要安静,机箱风扇什么的当然不要装,搞个有前进风口的机箱就行了。

这样,成个世界都静晒。

网友:
我的有米优化方案:

  把主机搬到别一间房,把显示器 键盘 鼠标 USB等延伸到工作房间,主机设为键盘开关机,这样就完全无声。

楼主:
这样就得让建筑商在书房的适当位置开个可以过线的孔,或到窗外的孔。

网友:
用单片机来做电脑主机,LCD做显示器件,啥都ok

网友:
找个鱼缸,装满变压器油。把主机丢进去。

楼主:
Piii800的主机;把cpu风扇与电源风扇改成5V供电效果立马体现出来了,可以与本本的IBM噪音相当。很满意。安静多了。

p4的主机没敢试。

网友(2008-04-12):
跟空调一样搞个室外机,挂外面得了。

网友:
支持【9楼】 123_zh     的方案.   用冲击钻对住墙壁的适当位置钻个圈圈就可,需时几分钟.

网友:
"掩耳盗铃"?
戴个耳机

网友:
方案1:主机扔阳台上 各种线延长进来
方案2:截流公司嵌入式主板一台.....无风扇 5瓦主板.....嘎嘎~~~

网友:
可以搞个水冷散热啊,安静效果又好!
P4的CPU都有热保护功能的,我2.0试过风扇卡住了,温度软件显示98度,机器反应超慢
但是还是不死机!

网友:
我的P4-1.8G,在风扇上串了几个二极管,转速在3000以下,效果不错。
用了6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