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IAR数组只能定义为最大32K的限制?!!!!(没人帮忙吗?)

楼主(2007-03-24):
我现在需要定义一个数组大小为 50K.但iar 报 array to large

-----此内容被skin8于2007-03-24,10:33:13编辑过

网友:
没用过IAR,是不是你的程序或数据空间不够?如果是编译器不支持那么大的数组你可以考虑定义两个25K的

网友:
你是把 数组 定义在 RAM 中了

网友(2012-11-01):
extern uint        RA_CHART_TEMP_DATA[640]
我才定义了640个字节,都报同样的错误,坐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