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T70A数字万用表测电压问题?

楼主(2007-03-26):
我用万用表测,标称是"DC 6V输出"的变压器,但万用表上显示的是"11V"左右,但直接测7号电池电压显示就是准确的电压值,为什么啊?刚学用,请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只能说明您买的变压器质量太差,多出nV均属“正常”现象(0<n<10):(

一般加上个>=100mA的轻负载,电压就会被拉低

产品质量啊……

楼主:
汗,原来是这样啊!晕死,那个变压器还是步步高复读机配的变压器~~~~~~~

谢谢E-mC2指点

网友:
步步高简直就是XX,当年刚上初中买了一个不到半月就玩完了。

网友:
步步高...当年增高鞋,复读机,电子词典,现在还开起超市了,怎么都叫这么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