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中,如何将一个结构体数组定义到FLASH程序存储区中?

楼主(2007-03-26):
我是菜鸟,请问ICCAVR中:

 我想在FLASH程序存储区中定义一个结构体数组,存储参数的默认值、最小值、最大值、格式。

单片机上电初始化后,发现如果EEPROM中存储的数据有错误时,就将该结构体中值送到SRAM中定义

的数组set_buffer[]中,为什么编译通不过呢?

struct FORMAT_STRUCT

{

    unsigned char decimal;                //        格式

    int max;                        //        最大值

    int min;                        //        最小值

    init_num;                             //         初始值

};

//定义在FLASH

flash struct FORMAT_STRUCT Para1_Format[3]={

           {0x80,9999,0,0},        //        A{格式,最大值,最小值}

           {0x80,9999,0,0},        //         B{格式,最大值,最小值}

           {0x80,9999,0,100},};//       C{格式,最大值,最小值}

// 定义在SRAM

int set_buffer[20];

void Init(void)

{

   struct FORMAT_STRUCT *PTR;

   int i;

   for (i=0;i<3;i++)

   {

      set_buffer = PTR->init_num;

      PTR++;

    }

网友:
加CONST关键字.

楼主:
不行呀!

(1)如果加上const ,即 struct FORMAT_STRUCT const Para1_Format[3];

则编译器出现如下错误

 operands of = have illegal types `pointer to struct FORMAT_STRUCT' and `pointer to const struct FORMAT_STRUCT'

(2)如果加关键字flash,即 flash struct FORMAT_STRUCT Para1_Format[3]

则编译器出现如下错误

 operands of = have illegal types `pointer to struct FORMAT_STRUCT' and `pointer to const struct FORMAT_STRUCT'

(3)如果什么关键字都不加,即 struct FORMAT_STRUCT const Para1_Format[3]

则编译器出现如下错误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FORMAT_STRUCT' found for symbol index 494

网友(2009-07-17):
顶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2010-04-16):
IAR上可以 这样定义 struct FORMAT_STRUCT const Para1_Format[3];

网友:
你程序中的PTR是个wildpointer,以下ICC7.16A编译通过。
struct FORMAT_STRUCT
{
    unsigned char decimal; // 格式
    int max; // 最大值
    int min; // 最小值
    int init_num;                             //         初始值
};

//定义在FLASH
__flash struct FORMAT_STRUCT Para1_Format[3]={
   {0x80,9999,0,0}, // A{格式,最大值,最小值}
   {0x80,9999,0,0}, //  B{格式,最大值,最小值}
   {0x80,9999,0,100},};//       C{格式,最大值,最小值}

// 定义在SRAM
int set_buffer[20];

void Init(void)
{
   struct FORMAT_STRUCT __flash *PTR = Para1_Format;
   int i;

   for (i=0;i<3;i++)
   {
      set_buffer = PTR->init_num;
      PTR++;
   }
}
int main(){
    Init();
    for(;;);
    return 0;
}

网友(2011-03-01):
在定义结构体是就将他定义到程序存储区
const struct FORMAT_STRUCT
{
    unsigned char decimal;         //        格式
    int max;         //        最大值
    int min;         //        最小值
    init_num;                             //         初始值
};

网友(2013-07-18):
用__flash 或者将complier 中的标签页打勾Treat 'const' as '__flash' (backword compatibility),意思是支持'const' 作为 '__flash'使用

网友(2014-02-18):
数组要挨个元素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