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和AVR同档次单纯比性能哪个相对更强

楼主(2007-03-26):
俺是超级新手,积极准备入门,但是不知道哪个性能更强一点,俺想用单片机作飞行控制器等等

学了就是为了将来用的,各位大虾给俺个建议,谢谢啦~~~

网友:
这里的回答基本都是avr好,pic论坛的回答基本都是pic好,甚至还有人说用ARM好

自己看着办吧.不过pic目前用量很大
-----此内容被donkey于2007-03-26,19:53:20编辑过

网友:
51用惯了也很好,哈哈!

网友:
想用哪个用哪个 现在牛人从51-ARM 都会!

楼主:
俺也想啊,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何况俺还是半路出家,俺想集中精力搞一个~~~

飞控对性能要求比较高,要采集GPS数据,计算航向,控制舵机保持航向,还有采集平衡仪、高度计、空速记等等设备的数据并控制舵机作修正~~~

所以对性能要求比较强悍一点~~~

网友:
飞控还是ARM的干活,AVR处理能力太低

网友:
模型的飞控用PIC和AVR应该都可以,要采集的数据多,但计算并不多.

网友:
飞控还是ARM的干活,AVR处理能力太低-------------好像飞鼠早期就是用AVR的,后来在DJmodle建议下换成2138了。

模型的飞控用PIC和AVR应该都可以,要采集的数据多,但计算并不多.--------不一定,计算量跟你使用的传感器与导航算法关系很大。使用的导航策略不同运算量相差很大。

飞行控制器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包括很多方面,伺服器控制PID算法,电源管理,传感器数据采集,数据记录,功率分析,引擎监控,高速无线通讯,图像处理,惯性控制算法等等。GPS看似解决了导航问题,但实际使用中GPS误差很大。无人机飞行控制器还主要依靠惯性导航。如果是新手建议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这里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应用实例只是简单应用,他们就好像一个个房间,而飞行控制器则是很多房间组成的高楼大厦。

网友(2007-09-16):
单从性能来说,avr>>PIC同频率!!
并且avr的硬件明显比PIC多!!

网友:
主要的 AVR比 PIC便宜.

网友:
avr比较好,控制简单,资源丰富,推广厂商多(买个编程器很便宜),价格也便宜,性能稳定
PIC 价格较贵,中档次的没有乘法和除法指令,稳定性不太了解,编译器要800多

网友:
同档次下比较,PIC的EEPROM小很多。

网友(2008-02-23):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啦,不能太单纯比较的。性能包含比资源还是比稳定或者是其他的,太多。呵呵各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