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5v,sd卡输入为3.3v,用电阻做电平转换,大电阻好,还是小的好

楼主(2007-03-26):
用510ohm,和1k的分压行吗?还是用大电阻?

网友:
电源撑得住就行了,弄个稳压管,保持电源一定的稳定行就行

楼主:
我用的是lm1117,输出稳压3.3v,但单片机输出不满足3.3v,请问到底是大电阻好,还是小的好?

-----此内容被degetkey于2007-03-26,21:41:22编辑过

网友(2008-03-04):
R1多余了吧?

网友:
估计不行吧
假设SD卡电流为1mA,那么电压在R2上的压将就为  510mV了,
也就是说SD卡的供电就只有 R3×VCC / ( R2 + R3 )  - 0.51V,

试试吧,这样做电流很小时可以,但是电流大了就不行
如果可以,当然分压电阻小些好,小一些,相当于电源内阻小
但是电阻小了,分压电路上电流就会很大,功耗的大了

总之,供电使用电阻分压,不是很好。

网友:
短路R2,不要R3,用输入实现输出1,输出0不变,
对于AVR单片机,PORT保持0,控制DDR就行了

网友:
R1改为4.7-10K

网友:
晕,一个3.3V稳压才0.5元不需要什么电阻

网友:
我用两个单片机间SPI能信,没有在意电平不同的问题,直接连的,用了一段时间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2013-04-27):
那SD卡可以通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