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发布 AVR 通用Bootloader V1.0

楼主(2007-03-26):
很抱歉让大家就等了。昨天是因为忘记将一个文件拷回家了。而我们上班的地方不能上网,所以就到晚上了。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使用说明

AVR通用Bootloader文件:点击此处下载AVR通用Bootloader 385K

已经完全测试过的型号:

   ATmega8

   ATmeag64

   ATmega168

   ATmega169(Bufferfly)

希望大家能够将自己测试通过,并且不再上面列表中的型号通知我,以便增加到列表中。如果你在使用中发现任何问题,也欢迎发EMAIL给我。

压缩文件中的例子是以Butterfly编写的,可以不用修改直接使用。如果你使用其他的实验板,请根据具体硬件配置修改参数。建议使用前详细的阅读readme.txt文件。

目前已知问题:

PC下载程序不支持大于64K的HEX文件(BIN的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

网友:
特意来顶一下~~~

感谢楼主~~~

网友: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试试再说.

网友:
那几个立体字很酷啊

网友:
这个帖子不顶不行啊!

楼主:
希望大家可以将自己的测试结果帖出来,或发EMAIL给我。如果某个型号有两人次以上被确认,就可以添加到测试过的型号列表中。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提提建议,发掘问题,使其更加完善。

网友:
顶一下…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测试过mega162,串口0,

串口初始化不对

需要自己写串口初始化,

(难道是我的pc端软件设置有问题?)

程序占用954

ram     154

速度很快,很好用, 但是用超级终端好象不行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些 xmodem 的资料 和 hex 2 bin 方面的资料 ?

楼主:
串口初始化应当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串口0,有的型号AVR单片机必须设置为0,有的必须设置为空。

标准XModem协议:

定长,每个包133字节

SOH PackNo ~PackNo Buf CRC

SOH:控制字 1Byte

PackNo:包序号 1Byte

~PackNo:包序号取反 1Byte

Buf: 数据 128Byte

CRC: CRC16检验 2Byte

BIN格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就是16进制的缓冲区直接保存到文件。HEX稍微复杂一点,每一行以冒号开始,后面每两个字节表示一个16进制数。每一行包含了数据、地址、校验等信息。

更详细的说明可以在Google上搜索一下。

楼主:
希望大家可以把测试的结果告诉我,以便改进。

另外,今天我测试通过了M128。

网友:
我 用在 MEGA64上,可以正常把应用程序装载进去,但是应用程序运行几妙钟就自动复位。硬件用的是阿永的MP3第三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如果不要BOOT,应用程序运行没有问题的。

楼主:
关于30楼复位的问题,可能是因为Bootloader将看门狗打开了,而用户程序中没有使用看门狗,没有清除看门狗的缘故。

网友(2007-05-15):
有在ATMEGA32上移植成功的朋友么?

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谢谢。

网友:
还不太明白,学习中

网友:
我在MEGA32上移植不成功啊。

BOOTLOADER是烧上了, 可是跳不到主程序0x0000中。

楼主:
M32上已经有成功使用的例子了。如果不能跳转,多半是编译器版本、熔丝位等造成的,可以查看一下反汇编指令,看是否指向了0x0000.有的时候还与使用的编程器有关,有的编程器好像有些问题,或者是编程器软件的问题,可以换一个试试看。

请参考一下说明文件。

网友(2007-11-13):
我到现在才开始对其感兴趣,落伍了阿~~~~~

网友(2008-01-18):
先谢谢了
正常运行了并且提示:升级成功了
但是读出FLASH的数据好象还是FF,没写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请换用最新版本试试,目前最后的稳定版本是3.1

网友:
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新版本的也不好用,郁闷
应用区的FLASH为空
为了验证FLASH好坏,用编程器下载就没问题

网友:
再搞不定,我就试试其他的

网友:
下了,谢谢,高手。

网友:
有用M64调试成功的吗?给点指导,谢谢

我还没调通:现象是FLASH应用区内没写入数据,但是上位机显示下载成功

楼主:
目前我将能够测试的型号都试过,在M8、M88、M168、M162、M32、M64、M128、M169上都成功应用。如果你使用中遇到问题,一是可以仔细看看说明和网友写的使用教程,在就是把你使用的步骤和参数配置发上来大家看看,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void write_one_page(unsigned char *buf)
{
        boot_spm_busy_wait();
        boot_page_erase(FlashAddr);                  //²Á³ýÒ»¸öFlashÒ³
        boot_spm_busy_wait();
        for(pagptr = 0; pagptr < SPM_PAGESIZE; pagptr += 2) //&frac12;&laquo;&Ecirc;&yacute;&frac34;&Yacute;&Igrave;&icirc;&Egrave;&euml;Flash&raquo;&ordm;&sup3;&aring;&Ograve;&sup3;&Ouml;&ETH;
        {
                boot_page_fill(pagptr, buf[pagptr] + (buf[pagptr + 1] << 8));
        }
        boot_page_write(FlashAddr);                  //&frac12;&laquo;&raquo;&ordm;&sup3;&aring;&Ograve;&sup3;&Ecirc;&yacute;&frac34;&Yacute;&ETH;&acute;&Egrave;&euml;&Ograve;&raquo;&cedil;&ouml;Flash&Ograve;&sup3;
        boot_spm_busy_wait();                        //µ&Egrave;&acute;&yacute;&Ograve;&sup3;±à&sup3;&Igrave;&Iacute;ê&sup3;&Eacute;
}
1、在这个地方您定义的是一个指针对吧,在程序里面能当作数组来操作?可能是我知识不够吧,我一般这样用*(buf+pagptr)不知道对不对?

现在我用仿真看了下,主要问题集中在BUF能正常接受数据,就是这个函数写数据的时候写不到FLASH里面

我绝的其他人的不能转到应用程序里面也是同样的问题,因为不能写到应用区的FLASH,所以看起来好象是没转到应用程序一样

所以希望楼主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羡慕 强人  牛  感谢

网友:
没成功这是我的配置:
#ifndef _BOOTCFG_H_
#define _BOOTCFG_H_        1

//&para;¨&Ograve;&aring;&acute;&reg;&iquest;&Uacute;&frac12;&Oacute;&Ecirc;&Otilde;&raquo;&ordm;&sup3;&aring;&Ccedil;&oslash;&sup3;¤&para;&Egrave;
#define BUFFERSIZE         256

//&Iuml;µ&Iacute;&sup3;&Ecirc;±&Ouml;&Oacute;MHz
#ifndef F_CPU
#define F_CPU              14745600UL
#endif

//&sup2;¨&Igrave;&Oslash;&Acirc;&Ecirc;
#define BAUDRATE           9600

//Bootloader&acute;&yen;·&cent;&Auml;&pound;&Ecirc;&frac12;  0:&acute;&reg;&iquest;&Uacute;  1:µ&ccedil;&AElig;&frac12;
#define LEVELMODE          0

#define LEVELPORT          C
#define LEVELPIN           PC3
//&acute;&yen;·&cent;µ&ccedil;&AElig;&frac12; 1:&cedil;&szlig;  0:µ&Iacute;
#define PINLEVEL           0

//µ&Egrave;&acute;&yacute;&Atilde;&Uuml;&Acirc;&euml;µ&Auml;&sup3;&not;&Ecirc;±&Ecirc;±&frac14;&auml; = TimeOutCnt * timeclk
//&sup3;&not;&Ecirc;±&acute;&Icirc;&Ecirc;&yacute;
#define TimeOutCnt         10

//&Iacute;&not;&sup2;&frac12;&Ecirc;±&frac14;&auml;&frac14;&auml;&cedil;&ocirc;(ms)
#define timeclk            100

//µ&Egrave;&acute;&yacute;&Icirc;&Auml;&frac14;&thorn;µ&Auml;&sup3;&not;&Ecirc;±&Ecirc;±&frac14;&auml; = TimeOutCntC * timeclk
//·&cent;&Euml;&Iacute;'C'µ&Auml;×&icirc;&acute;ó&acute;&Icirc;&Ecirc;&yacute;
#define TimeOutCntC        100

//&Iacute;&not;&sup2;&frac12;&Atilde;&Uuml;&Acirc;&euml;&sup3;¤&para;&Egrave;
#define CONNECTCNT         1

//&Iacute;&not;&sup2;&frac12;&Atilde;&Uuml;&Acirc;&euml;
unsigned char KEY[] = {'d', 0x0E, 0x1C, 0x39, 0x14, 0x28, 0x57, 0xAA};

//&acute;&reg;&iquest;&Uacute;&ordm;&Aring;
#define COMPORTNo          0

//&iquest;&acute;&Atilde;&Aring;&sup1;·&Ecirc;&sup1;&Auml;&Uuml;
#define WDGEn              0

//&Ecirc;&sup1;&Oacute;&Atilde;485&Auml;&pound;&Ecirc;&frac12;
#define RS485              0
//485&iquest;&Oslash;&Ouml;&AElig;&para;&Euml;&iquest;&Uacute;&ordm;&Iacute;&Ograve;&yacute;&frac12;&Aring;
#define RS485PORT          C
#define RS485TXEn          PC1

//&Ecirc;&sup1;&Oacute;&Atilde;LED&Ouml;&cedil;&Ecirc;&frac34;×&acute;&Igrave;&not;
#define LEDEn              0
//LED&iquest;&Oslash;&Ouml;&AElig;&para;&Euml;&iquest;&Uacute;&ordm;&Iacute;&Ograve;&yacute;&frac12;&Aring;
#define LEDPORT            D
#define LEDPORTNo          PD6

//&Auml;&sup3;&ETH;&copy;&ETH;&Iacute;&ordm;&Aring;µ&Auml;µ&yen;&AElig;&not;&raquo;ú&Ocirc;&Uacute;&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ordm;ó&ETH;è&Ograve;&ordf;&Ntilde;&Oacute;&Ecirc;±
#define InitDelay          200

//&ETH;&pound;&Ntilde;é&Auml;&pound;&Ecirc;&frac12;  0:CRC16  1:&Agrave;&Ucirc;&frac14;&Oacute;&ordm;&Iacute;
#define CRCMODE            0

//&Igrave;á&Ecirc;&frac34;&Auml;&pound;&Ecirc;&frac12;: &Iuml;&Ocirc;&Ecirc;&frac34;&cedil;ü&para;à&frac12;&raquo;&raquo;&yen;&Igrave;á&Ecirc;&frac34;&ETH;&Aring;&Iuml;&cent;&pound;&not;&sup2;&raquo;&Oacute;&Atilde;&iquest;&Eacute;&Ograve;&Ocirc;&frac12;&Uacute;&Ecirc;&iexcl;&iquest;&Otilde;&frac14;&auml;
#define VERBOSE            1

#endif

网友:
无法写BOOT 到1C00区,写到0000,BOOTLOADER程序显示下载成功,修改HEX文件将BOOT程序放到1C00写入,BOOTLOADER无法下栽
配置
mega88,bootblock 512words

#ifndef F_CPU
#define F_CPU              12000000UL
#endif

#define BAUDRATE           19200

#define BootStart          0x1C00

avr-gcc.exe -mmcu=atmega88 -Wl,-Map=mega88boot.map -Wl,-section-start==0x1c00 bootldr.o     -o mega88boot.elf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mega88boot.elf mega88boot.hex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no-change-warnings -O ihex mega88boot.elf mega88boot.eep || exit 0
avr-objdump -h -S mega88boot.elf > mega88boot.lss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8

Program:     828 bytes (10.1%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136 bytes (13.3% Full)
(.data + .bss + .noinit)

楼主:
答52楼的,好像你用的还是老版本的,可以试试新版本。

答54楼:不能写入到1C00,是不是你的段地址没有在项目文件中设置。

网友:
菜鸟只能说一个顶字了

网友:
这是我的配置,
AVR STUDIO 4.13 SP1 557
WINAVR20071221

网友:
呵呵,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花了三天终于移植成功了(菜鸟一只!),感谢shaoziyang的详细资料 。
软件:
     bootldr编译软件 AVRStdio+GCC
     bootldr.hex烧录软件PonyProg2000 -  Version  2.07a Beta  May  3 2007

芯片:MEGA88A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遇到两个问题
1.bootldr.hex无法下载到0x0C00(M88 4K boot熔丝1k位置是3k 3*1024=0xC00)位置。
需要在Project->Configration Option打开Momery Setting设置如图

  这个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对软件不熟悉找了半天才找到,也看见论坛的有人问这个。
  确认bootloader程序是否下载到指定位置可以用小马头(PonyProg2000)等读出Flash内容看看

2.上位机AVRUBD v3.1下载程序后,程序quit()无法跳到0x0000执行应用程序。
  试了半天后来发现下载完程序后bootldr程序里设置的LED还在闪个不停,就知道程序没有跳到应用程序来。
实在没有办法查看一下汇编代码发现1
rcall或者rjmp是相对跳转代码不是跳到0x0000而是跳到bootldr程序的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程序在mega168\169上面相同的代码(*((void(*)(void))PROG_START))();编译是 Call 0x0000而在mega88上市rcall pc-xxxx
后来看到论坛上有人用改为
  asm("ldi r30,00");
  asm("ldi r31,00");
  asm("ijmp");
代替(*((void(*)(void))PROG_START))();
好啦!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3847&bbs_page_no=1&bbs_id=9999

这是网友stephon1写的一篇使用教程,非常详细,可以参考一下。

上面Jonathan反映的M88的跳转问题我的确没有试过,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在M88上使用,最近用了一次M88却是不能使用串口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实际验证。我使用软件仿真看了一下,(*((void(*)(void))PROG_START))()的汇编代码是正确的,如下图。不知道是不是与你使用的WinAVR的Gcc版本有关。我使用的是WinAVR20070525版。使用(*((void(*)(void))PROG_START))()的好处是对于不同的芯片不需要修改代码(不然M128等芯片就需要使用长跳转)。

网友(2009-05-14):
谢谢!虽然不知道还有什么用,下了再说

网友(2009-09-23):
AVR 通用Bootloader V1.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设定了flash保护后,就再也没法bootload了!!!

网友(2010-05-12):
AVR 通用Bootloader V1.0
记号

网友:
云里雾里看了半天

网友(2012-06-15):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