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232转换485的电路图正确吗

楼主(2007-03-27):
这是本网站非AVR资料中的转换图,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利用示波器观察,发现不管发什么数据,12管脚一直为高电平,并且他的9管脚本意是控制485的发送和接受使能,但是不管发不发他都为高电平,关闭串口才为低,我真的晕了,请做过的帮帮忙啊

在线等了
-----此内容被aoying于2007-03-27,17:34:35编辑过

楼主:
它的9管脚是如何控制485的使能的?

它和12管脚不是一样吗?

网友:
但是不管发不发他都为高电平,关闭串口才为低;;;

计算的的串口你引脚接错了。你可能接到了7脚当3脚,7脚为rts请求发送。

网友:
这样不行的!232上13和8短接,看来你的本意是计算机发数据时,同时也控制485芯片的发送或接受,但这样肯定不行,1个字节数据不是一直为高或低那!(8: 10000000) 你应该用4或7脚什么的来控制,不能用串口调试助手,要自己写了

网友:
我试过,232的9管脚是控制485的使能的,而且也用12管脚控制过485的使能,都没问题,

我做过232转485的产品,没有问题,当时而且是做光电隔离的转换器。为了减少光电隔离器的数目,就直接用12管脚控制485的使能。用6N137做隔离,双5V电源。485和232分别供电。

RS232串口的2、3、5(G)脚不能搞错!

   WYJ990823@163.COM

网友:
按这个图做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做过,但原理上是这样的,RS232串口在没有数据发送的时候,发送脚总是“1”,就是说9,12脚是高电平,三极管导通,集电极为低电平,485处于接收状态。当232有数据发送的时候,如果数据位为“0”,发送脚就是“0”,从而控制485变成发送状态,同时在AB总线上输出“0”,如果发送数据位是“1”,则485处于接收状态,但由电阻R4,R5保证在AB总线上输出“1”。

楼主:
谢谢各位啊

图确实没有问题

我已经做好了

网友:
我找到这个资料时 上面是说要在PC软件中打开4.7脚  使其向外供电  要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2007-04-27):
不考滤收发转换应该有延时的问题吗?

网友(2007-07-24):
PC上打开串口4,7脚有正9V左右电压,关闭串口是负压

网友A(2008-04-02):
取电电路中的二极管1N4148可以换成1N4007吗?

网友(2010-12-13):
标记一下

网友(2011-06-24):
楼主的图还可以简化。如下图,原理一样。红色的部分,也就是4脚直接接地。

网友(2017-09-12):
引用 网友A:
取电电路中的二极管1N4148可以换成1N4007吗?

可以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