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UDIO4.12SP3+GCC编译uCOS-II出错怎么办?搞了两天了,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那位大哥指

楼主(2007-03-27):
代码已经上传,编译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主文件名,就是设置生成hex文件名和项目文件名(ucos-II)不统一造成的。顺便说一下,用AVRSTUDIO软件模拟UCOS是件很痛苦的事。

楼主:
谢谢 handshake:

按照我上面的那个图,就是要把工程的名字命名为test?是这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