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发射对管接收距离?

楼主(2007-03-28):
网上咨询了一下,偶想用质量好点的台湾亿光的,发射管是IR333C/H0,接收的那一头有三极管形式的PT334-6B和二极管形式的PD333-3B-L3,深圳那边的人对偶说二极管形式的接收距离比较远,但一对价格贵点,三极管的接收距离近,偶现在的接收距离大概是35-45CM,不知道三极管形式的接收行不行?

网友:
公司有些红外线传感器,距离可以调到2-3米,当初准备用来检测机车到位的,后来没有用,现在我们装了一个在门口,用来检测老板的到来:全公司,就他最高,190cm,哈哈!!只对老板有效,

网友:
型号是:

H.W.L

HRP-D53

对电源的要求很低!

12-240VDC

24-240VAC

听一个老同事说,200多元/一个

楼主:
那么夸张?几毛钱一对的东西啊,怎么要好几百?

网友:
它是模块化的

网友:
从10CM到5M的对管或者是反射的都有.一般用OMRON的对管要200多一个.反射的要150吧.只要上1M基本都要上100,不然质量没有保证.除非你不是做工程用的.是自己买来玩.

楼主:
偶不是用来做工程的,偶是安装在箱子内部,而且发射和接收的几乎是在一直线上,如果里面有东西挡住了,接收端就断掉了,单片机那检测到信号后再处理,就这么简单而已。

网友:
用一块一对的光管自己调制,放大不行?

加个透镜到20M没有问题.

网友:
可见光可以吗?如果可以下面的方法可以做到几公里。

一个玩具激光发射头,一个光敏电阻,一根圆珠笔。

将圆珠笔的壳套在光敏电阻上(防干扰),然后.....

我没试过,搂主如果可行将结果公布上来。

网友:
8楼的思路我很感兴趣,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试验?

网友:
8楼方案要传几公里的话,收端或者发端恐怕得有个透镜组,激光笔的激光还是有散布的,1公里可能光斑就有直径近2米了,光强度不知道够不够让光敏管感知,所以建议加透镜组准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