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第一篇 基础与入门(1-5章)

楼主(2007-03-28):
============================================================
    本人上贴的书稿,允许其它网站或个人免费收集下载或全部/部分转贴,打印使用。但不准从事商业应用,如收费下载,将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整理出版等。在公开场合,诸如网站下载、课堂教学、公司培训等,使用全部或部分内容时,务必加上以下来源说明:

  本书稿是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院电子科学技术系马潮副教授根据其本人多年从事硬件、软件以及单片嵌入式系统教学和培训的经验,并结合实际应用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实践积累整理编写。书名定为《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该书已经列入教育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7年10月已由北航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
=============================================================

    根据本人多年从事AVR教学、培训和应用开发的经验积累,对本版中的讲义进行了整理和修改,并准备出版。

    书名定为《基于AVR的单片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该书已经列入教育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将由北航出版社出版。

    目前本书书稿正在抓紧整理和修改之中,现将已经整理完成的第一篇前5章内容贴上,请大家参考,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如发现错误请及时通知我。

     本栏中原1-5章讲义内容将删除,特此通告。

     在这里,还要向多年来支持和帮助我的网友、选修我的课程的同学、以及提供帮助(资料、器件、设备)的ATMEL、双龙、北航出版社、我们的AVR网站等公司和单位里的朋友表示感谢。正是在他们帮助支持下,才使我能够不断的学习、总结和进步。

     上传的文件比较大。点击此处下载《第一篇 基础与入门》(10M)。前5章涉及的参考资料,可以促进学习和加深理解

楼主:
请将阅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错别字等及时贴在下面。谢谢!

楼主:
本人上贴的书稿,允许其它网站或个人免费收集下载或全部/部分转贴,打印使用。但不准从事商业应用,如收费下载,将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整理出版等。在公开场合,诸如网站下载、课堂教学、公司培训等,使用全部或部分内容时,务必加上以下来源说明:

    本书稿是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院电子科学技术系马潮副教授根据其本人多年从事硬件、软件以及单片嵌入式系统教学和培训的经验,并结合实际应用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实践积累整理编写。书名定为《基于AVR的单片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该书已经列入教育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将由北航出版社出版。

网友:
改错~~

第一章中:

文中同时出现EEPROM和E2PROM(这个2应该是上标,在网页上显示不了),建议改成统一的一个名称;

第1页第3段第2行的“Microcomputre”应该是Microcomputer

第5页第5行:两个“做为”应该改为“作为”

第5页“片内程序存储器由EPROM型向FlashROM发展”这一段中,第4行的“12v”最好改为“12V”,第6行的“做为”改为“作为”,这一行的“5v/3v”最好改为“5V/3V”,还有后面的两张megaAVR特性表格中的“Vcc(v)”最好改成“Vcc(V)”

第7页第3行:PSI应该改成SPI,I2C的2应该是上标

第10页中间的一段:“像8051一样,有多个固定中断向量入口地址……最“隹”机会。”应该是“最佳机会”

第14页表1.4中的Watchdog拼错了。

第15页的第3段第4行:“防真调试”应该是“仿真调试”

明天再检查第二章~~

====================

谢谢了!已经做了修改。__machao

网友:
昨天晚上因为班级活动画海报画很晚,所以没有继续改错,不好意思让马老师白等了~~

今天继续

第一章:

第5页中间一段:“采用MaskROM的微控制器称为掩“模”芯片”这里应该是“掩膜”

第二章:

第3页第2段:“既”无需将芯片从系统板上取下…… 这个应该是“即”

第3页中间介绍数据存储器的段落第3段:这样“即”可以使用专用的寄存器指令对寄存器进行操作,也可将寄存器当“做”RAM使用…… 应该改为“既”和“作”

第4页第1段:“既”某一端口,它“即”可作为一般通用的数字I/O端口使用…… 这里前后两个字应该换一下

第17页倒数第7行:“清另”改为“清零”

第22页第5行:“溶丝位”改为“熔丝位”

第25页表2.3中:“溶丝位”改为“熔丝位”

第27页第3行:“幅射”改为“辐射”

====================

谢谢,做了修改。__machao

网友:
第三章没有发现错误

第四章:

第1页倒数第10行:却一不可 -〉缺一不可

第9页中间有4处“实时再板” -〉实时在板

第10页最后一行:处学者 -〉初学者

第15页最后一行多了一个“的”

网友:
第五章:

第5页第一段:有3个“JTGA” -〉JTAG

第5页倒数第2行:倒数第2个project拼写错误

第10页中间:“Debug工具中各种用于调试的按钮,如:单步执行Step Into(F11),分段执行Step Over(F10,通常使用一次执行完整个子程序的调用)”最后括号里“完”后面少了一个“成”。

第10页中间:有两个“园点”-〉“圆点”

第10页倒数第5行:Stack Pointer的“植”-〉“值”

第11页中间:“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将其清另”-〉“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将其清“零””

第26页最后一行:注释中“清另”-〉“清零”

第29页思考与练习上面一段:两个“予留”-〉“预留”

-------------------------

非常感谢!

网友(2007-04-27):
改错!

第五章的“5.2.1 AVR Studio的安装和其它辅助工具的安装”下的第4行写的是“安装AVR

Studio4.13”但是下面紧接着写的是“AVR Studio4.12的安装非常简单”。

是否有笔误?

===========================

谢谢。AVR Studio4升级了,我的升级不彻底。

网友:
第5-10页的第13行有:“将已红色显示”,应该是“将以红色显示”。

初学AVR,太多的不懂。谢谢马老师的书和热心的帮助。

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有歧义或明显笔误的地方会及时反馈的。

为马老师的书以更加完美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尽点力。:)

=======================================

谢谢。

网友:
爱来者爱返,福至者福往!:)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评价和建议。

作为这本教材和《M128》的编写,都是我一人完成,但由于面对读者的不同,所以做书的出发点也不一样。

《M128》上基本上作为参考使用,不是教课书,所以前面是手册的翻译,仅做了稍微的整理,第五章才是一些应用设计的介绍,主要是给出使用M128的注意事项和考虑要点等。我自己也知道,对于英文比较好,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技术人员,这本书也就是第五章有点价值。前几章也就是对那些正在使用AVR的工程师作为手头的参考使用,懒的翻英文手册。就是我自己,手头也有一本,需要是马上翻开,例如:找一下某个寄存器的定义说明,看看ICCAVR、或CVAVR生成的初始化代码有无问题等。所以《M128》不是学习用书,是应用参考书,就把它当作中文的手册的。

实际上,很多人还是习惯纸上的东西,毕竟有它的方便。现在我的学生,就是把我的讲义打印并装订成书看(尽管全部有电子文档)。所以《M128》还是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吧。

说到这里,还要向这些同学致以歉意了,5月份后,讲义的有些部分又做了改动了。

========================================================================

“感觉您对M16非常的熟悉,觉得不是抄着Datasheet翻译(相比您的《M128》),而是对您的学生讲 M16 这个东西。”

对M16和M128我都非常熟悉,因为都是AVR,80%相同,只是M128功能上更加强,相对更加复杂一些,作为教课书显然以M16为例更加合适。实际上,对M16结构的介绍,还是手册的内容(这是本质的东西,一切是从它出发的),只是我把顺序调整了,选择了最重要和基本的做了介绍,再加上了使用、设计的例子等。这就是教课书的特点。

=========================================================================

您的第四章很漂亮,可以让初学者很形象的了解下开发工具及相关,特别您对几种语言的对比,使学生可以方便选择。但提到 CVAVR 时,一句你去买《嵌入式C编程与Atmel AVR》看吧!是不太好的。

实际上,在编写这本书时,我很难做选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是“基于汇编还是C”?。我不想详细分析它们的利弊,由于我想将这本教课书能最贴近实际应用,与实际的应用系统结合的更加,所以最终选择了C。

此外,你所理解的“初学者”和我的理念不同。我到现在也不认为随便一个没有数字电路、模拟道路、微机原理,只是学了一点C语言的人能学好和真正使用AVR。作为一种培养兴趣、玩玩什么的,我这本书肯定也是不适合的。本书的对象是高校电子专业以及相关专业的3-4年级学生,他们在前期基础课的学习中应该具备了数字电路、模拟道路、微机原理、C语言的理论和应用基础的。由于是教课书,对书的内容和页数有控制,价格还不能太高,所以本书已经不能再增加关于对C语言本身,以及基本程序设计方法的介绍内容了,对AVR的应用和系统设计这个主题,C语言只是实现工具。

我在书里提供了CVAVR的参考书,另外在配备的光盘中会有CVAVR使用手册和帮助的电子文挡,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进行选择。

我的观点是:如果说是已经具备了C语言程序设计能力的来学习和使用这本书,那么他就能够(应该能够)通过阅读参考资料以及CVAVR本身提供的帮助等,掌握CVAVR的特点和使用方法,否则他所谓的掌握C的“能力”就有问题了,而具备这样有问题的“能力”,也不就要谈有掌握AVR应用和系统设计的能力了,还是需要先把基础再打的牢固些。因为,掌握和使用AVR进行系统设计需要的是真正综合能力和水平的体现。本书提供这么多的参考阅读文献,也是想通过AVR的学习,能培养出真正的能力。

以上为个人观点,请指教。

======================================================

中国的教学与外国不同,你可以查看美国康内耳大学的EE476(http://instruct1.cit.cornell.edu/courses/ee476/#reading)课程。我一直想往这种方式靠,包括这本教材的编写,但并不是很成功的,现在还是在尝试过程中。

网友:
·第2章的第5页 的~~图2-12  X、Y、Z寄存器~~有误,错在寄存器标号,地址是对的

其中X寄存器--〉27($001B) R26($001A) 改为 X寄存器--〉R27($001B) R26($001A)

  Y寄存器--〉29($001D) R26($001C) 改为 Y寄存器--〉R29($001D) R28($001C)

  Z寄存器--〉27($001F) R26($001E) 改为 Z寄存器--〉R31($001F) R30($001E)

========================

谢谢12楼的提醒,改过了。

网友:
请问马老师,在第一章里出现的所有"美国Inter公司"都是指“英特尔”公司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是“Intel”,呵呵,看到很久了…………而且每次都拼的Inter,所以我以为是自己错了。

==============================================

哈哈,是错了。我连4级证书都没有,英文太臭了。:)

网友:
马老师,现在能下载的第一篇 基础与入门 还是老版本的吗?

上面提出的问题有没有修改过!

=================================

老版的。

网友(2007-06-01):
第二章第8页开头“也正式这种复杂”,“正式”应该改为“正是”

====================

谢谢了!

网友(2007-07-25):
很感謝馬老師的講解,很受啟發。但不知你說的這兩本書現在出版了嗎?

哪裡的賣的呀?很想拿來看看。電子檔案是有時不太方便。

多謝!

网友(2007-09-18):
我是新手,但我觉得发现个很重要的问题
您的第12页 tiny13资料 SRAM为0byte?
可我看到官方选型表上都为64 byte

网友(2007-11-09):
故Flash程序存储器的结构为(512B~64Kb)x 16位。

第二章2.4节中的这句话,我想512B就已经是字节了,怎么又*16位呢,所以应改为(512~64K)*16位,不知是不是~~~~~

网友:
AVR系列单片机还包括64B~4K字节的EEPROM数据存储器。

同一节中 这句中的64B也该改吧.,,,,,,,,,,,,,,,,,

网友:
当以SRAM方式寻址I/0寄存器时,必须将该其地址加上$0020,

第二章2.5节中的这句话,"该其地址"应改为"该寄存器地址"

楼主:
to 17 楼:新书中已经改了,为64
to 18、19楼:新书中已经改成(512~64K)*16位、64B~4KB的EEPROM
to 20楼:采纳你的建议,出版书中也是这样,我会改正为:该寄存器在I/O空间的地址加上.....

网友(2007-12-24):
四楼“第5页中间一段:‘采用MaskROM的微控制器称为掩‘模’芯片’这里应该是‘掩膜’”
如果掩模是IC制造工艺里的那个名词,那应该是掩模芯片,参见 关旭东,硅集成电路工艺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

网友(2009-04-14):
工作了,感兴趣,看看。

网友:
马老师是一位好老师,将自己东西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大家,感动,佩服!

网友:
多谢马老师,先记号

网友(2009-05-22):
谢了,马老师

网友:
多谢马老师

网友:
寒假中认识马老师后,多谢赠书一本,看的比较清楚,感觉马老师是属于那种能把天书用简单文字来表达的老师,而不是用简单文字堆砌成天书的那种.

网友(2009-08-04):
先谢谢马老师了,呵呵
我买了去年买了笨,最郁闷的是光盘不能用,哎

网友:
感谢马老师,做过工程的人写出来的就是不同。佩服

网友(2010-03-08):
来晚了,还是看看

网友:
发现马潮老师写了好多之方面的书啊

“本人多年从事AVR教学、培训和应用开发”
真是一点不夸啊
要是我们学校有这样的老师都好啊,说不定也不致到自己到现在才回过头来再去主动学

网友:
卓越网前天晚下的订单,刚才居然就收到了,意外啊
2009年6月30版的
正在上班,只是看了下光盘readme.doc,
发现第二行的“参考整料”应该是参考资料吧
本书光盘内容简介

本书配有一张光盘,大约有150M内容,其中涉及到的开发环境和部分工具软件全部为公开免费版(AVR Studio)或免费试用版(CVAVR、BASCOM-AVR、串口助手等)。参考整料来

快还没看,不过感觉此书用大一点的纸排版会比较适合读者吧

网友(2010-09-18):
昨天入手马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 2007.10第一版 2009.06第三次印刷

网友(2011-01-04):
谢马老师了!

我太高兴了

网友(2011-08-31):
看看再说,先谢了

网友:
刚刚在当当网拍下马老师的书 46.7元好像快点拿到,在北京发货呢!

网友(2011-11-03):
谢谢老师! 今天买的书, 正在看!

网友(2011-12-04):
回复 楼主:

昨天刚入手马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第二版)》,感觉书确实不错。今天来下点资料,谢谢马老师的书

网友(2012-01-19):
好东西,不过好像不能下了。。。

网友:
虽然研究的是PIC 不过还是收藏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