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出现Heap size too small的错误(Bozai的MP3的中的FAT函数库)

楼主(2007-03-28):
我用CVAVR做一个读写U盘的程序,引用了Bozai的MP3程序中的Fat.c,Fat操作函数。编译时没有显示语法的错误,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Error in library: c:\Program Files\cvavr\lib\stdlib.lib

line: 656, #error directive: Heap size too small

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
哦,明白了,是Project里面的Heap size设小了。

再问下,CVAVR编译后的信息里显示RAM有这几个部分:

Bit variables、Data Stack area、Global variables area、Hardware Stack area、Heap area,

Global variables知道,其他的都是存储什么数据的?

网友:
哈哈,没用过CVAVR,heap是堆,stack是栈,具体放什么不太清楚,好像有一个是放动态分配的内存的,其它的是放临时的变量。

还请高人来解答吧。

PS:我的FAT库还不完善(不支持长文件名,还有建文件或目录时,当当前的目录所有的纪录项都用完了,不会去另外添加一个簇。不晓得别人是怎么写的,我的全是瞎摸出来的,估计很不规范。)

最近太忙了,有空把它完善一下。

楼主:
在此先谢一下楼上!

原以为你的FAT库也是引用别人的呢,看到那些英文的注释。

网友:
fat头文件中关于那些结构体的框架是别人的,自己再重新写也没意思。c部分就是自己写的了。至于英文注释,那是后加的,本来是中文的。因为有时候我做的东西会再avrfreaks上发,写中文别人也看不懂。写英文,虽然很蹩脚,但是至少能大致理解意思。

网友(2014-10-31):
对啊,heap堆用来存放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