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及各位:用ATmega16中的AD转换,结果用数码管显示,怎么显示不出来?谢谢各位

楼主(2007-03-30):
我使用ATmega16功能小板,在PC口上连了4个数码管,用来显示AD转换后的结果,用PD4-PD7来控制数码管的片选,使用ADC0单通道输入,使用内部RC振荡.用ICC语言编写,用JTAG仿真,程序如下:

/****************************************

project:         A/D转换

chip type:       ATmega16

Clock frequency: 内部RC(INT) 8.000000MHZ

****************************************/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osccal 0xb7               //内部RC校正常数

#define Vref 500                  //参考电压值

unsigned int adc_rel;             //AD转换结果

unsigned char adc_mux;            //AD通道

unsigned char led_buff[4]={0,0,0,0};

#pragma data:code                 //设置数据区为程序存储器

const unsigned char seg_table[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pragma data:data                 //设置数据区回到数据存储器

void delay_us(int time)           //微秒级延时程序

{

do

time--;

while(time>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毫秒级延时程序

{

while(time!=0)

{

delay_us(1000);

time--;

}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DDRC=0xff;                      //PC口设置为段码输出

PORTC=0xff;

DDRD|=0xf0;                     //PD口设置为片选输出

PORTD|=0xf0;

for(i=0;i<4;i++)

{

PORTC=led_buff;        //将显示缓冲区数据送到PORTC口

PORTD&=~(1<<(i+4));         //显示第i位

delay_ms(1);

PORTD|=0xf0;

}

}

void adc_init(void)            //ADC初始化

{

DDRA=0x00;         //设置为高阻态输入

PORTA=0x00;

ADCSRA=0x00;

ADMUX=0xC0|(1<<ADLAR);   //2.56v 片内基准电压 /select adc input 0 /

ACSR=(1<<ACD);                    //关闭模拟比较器

ADCSRA=(1<<ADEN)|(1<<ADSC)|(1<<ADIE)|(1<<ADPS2)|(1<<ADPS1);  //64分频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15   //ADC完成中断

void adc_isr(void)

{

adc_rel=ADC&0x3ff;             //读取ADC结果

ADMUX=0xC0|(1<<ADLAR);   //2.56v 片内基准电压 /select adc input 0 /

ADCSRA|=(1<<ADSC);                //启动AD转换

}

void ADCtoBCD(unsigned int temp)  //ADC结果转换成电压值

{

unsigned char i;

temp=(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temp*Vref))/0x3ff);

for(i=0;i<4;i++)     //刷新LED缓冲区

{

led_buff=seg_table[temp%10];

temp=temp/10;

}

led_buff[2]&=0x7f;   //设置小数点

}

//main()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dc_old;

DDRD=0xf0;

PORTD=0xff;

OSCCAL=osccal;           //校正内部RC振荡频率

adc_mux=0;                 //设置为0通道

adc_init();                   //ADC初始化

SEI();                        //打开全局中断允许位

for(i=0;i<4;i++)        //复位后显示一段时间8888

led_buff=seg_table[8];

for(i=0;i<200;i++)

display();

adc_old=0;

adc_rel=0;

while(1)

{

if(adc_old!=adc_rel)    //如果AD转换的结果有改变,则刷新显示缓冲区

{

adc_old=adc_rel;

ADCtoBCD(adc_old);

}

display();

i=PIND&0x0c;    //读取按键状态

if(i!=0x0c)           //判断按键

{

display();       //按键消抖,用显示函数代延时函数

if(i==(PIND&0x0c))

{

CLI();          //关闭全局中断

adc_rel=0;

adc_old=0;

if(i==0x08)   //INT0键按下

{

if(adc_mux<3)

adc_mux++;   //ADC通道递增

else

adc_mux=0;

}

if(i==0x04)  //INT1键按下

{

if(adc_mux>0)

adc_mux--;   //ADC通道递减

else

adc_mux=3;

}

led_buff[0]=seg_table[adc_mux];   //显示ADC通道号码

led_buff[1]=0xbf;  //-

led_buff[2]=0b10001001;  //h

led_buff[3]=0b11000110;  //c

while((PIND&0x0c)!=0x0c);  //检查按键释放

display();

SEI();                开放全局中断

}

}

}

网友:
设置熔丝位将JTAG口禁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