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脑里的D盘没有了, 原来的D盘变成了E盘

楼主(2007-03-31):
新买了一个120G的硬盘装了一个WINXP系统,开始有D盘,逻辑硬盘是“C,D,E,F...”

昨天试了下用U盘启动,之后进入WINXP系统,发现硬盘的逻辑盘D盘突然消失了,逻辑硬盘变成了“C,E,F...”

把U盘插入后,U盘就变成了D盘

再放一张光盘,奇怪的是,有一个逻辑盘竟然跑到光盘的后面去了,逻辑硬盘是“C,D(U盘),E,F,G,H,I,J(光盘),K”

-----此内容被quben于2007-03-31,15:00:16编辑过

网友:
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 鼠标右键点击要更改盘符的磁盘,选"更改驱动器名和路径" 选"更改",就可以任意更改没有被使用的盘符了!

网友:
哈哈,肯定是你装错了

xp把自己安装的那个盘做为c盘了,以前的c盘排到最后去了

网友:
更改驱动器名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