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AVR-51多功能板上使用89S5X的说明

楼主(2007-04-01):
如果购买了AVR-51多功能板,在上面学习使用89S5X时请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板左方的锁紧座用于89S5X,跳线排JU1配合51使用,为下载连接和UART的连接,JU1向下的X1、X2为外接晶体连接。JN跳线:将中间与下面标有89S5X的短接(51同AVR的RESET电平相反)。J1跳线连接11.0592M的晶体。MCU的31脚EA用连接线接VCC,使用内部程序存储器。

2。用于AVR的并口下载线可以直接对89S5X操作,将其插入上部2X5的ISP座中,PC机上的下载软件推荐使用双龙的免费软件SLISP。开发平台建议使用KEIL。

3。ATMEL的89S5X输入/出口的驱动达10ma,可以直接驱动LED。

4。该板主要以串行扩展为主,因此在板上使用51时要外扩SRAM就比较困难,需要增加SRAM芯片、译码电路等,联线太多。所以只能使用内部128或256个字节的RAM。

5。注意,板上的P0口没有设计外部的上拉电阻,如果使用P0口作为输入口的话,可使用连线,借用A区的LED作为上拉电阻,或F区4个按键的5.1k电阻为上拉。

6.将89S5X的31号引脚~EA用连线与VCC连接,使用内部ROM。

网友(2008-09-10):
谢谢马老师的说明!

网友(2009-03-14):
马老师:你好!我在用usb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这是怎么一回事,AT89S52出现这个问题,AVR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和晶振

楼主:
咳,让人说什么呢?

用USB下载?指什么东西?USB只是一个接口的名字,你使用了一个USB接口的编程器(线),那么是谁的产品?支持AT89S52吗?

我极力推荐台式机所使用的并口ISP是可以支持AT89S52的,在LZ位已经说明了。

我推荐的USB-ISP不支持AT89S5x的。

你如果使用其它的下载工具请向该工具的生产支持人员询问。

网友(2009-10-26):
“1。板左方的锁紧座用于89S5X,跳线排JU1配合51使用,为下载连接和UART的连接,JU1向下的X1、X2为外接晶体连接。JN跳线:将中间与下面标有89S5X的短接(51同AVR的RESET电平相反)。J1跳线连接11.0592M的晶体。MCU的31脚EA用连接线接VCC,使用内部程序存储器。 ”中的“J1跳线连接”是不是应该是JI呢?

网友(2011-01-07):
入门选手,经过马老师提醒明白31角没有接vcc,明天试试看

网友:
用usb给目标芯片下载提示没有发现usb设备

网友(2021-10-15):
马老师,AVR单片机的启蒙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