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对电脑用的风扇进行调速?

楼主(2007-04-01):
产品需要对风扇进行调速以便降低噪音,风扇就是一般电脑用的那种,12V/250MA的,请问如何调速?

另外还希望哪位大大提供一下风扇测速的原理和电路图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串一个电阻

网友:
有带测速信号输出的啊

楼主:
昨天研究了一下测速,弄个上拉就行了

不过如何调速呢?最好是无级调速的,成本尽量低一些
-----此内容被sacsacsac于2007-04-02,10:16:51编辑过

网友:
无级调速有点麻烦哦,还不如多搞几个档位,还好点

楼主:
PWM驱动三极管可以吗?

12V/250MA或12V/500MA的风扇,要用什么样的三极管?

网友:
pwm肯定可以,只是哪个三级管,有点要求的

网友:
俺的电源、CPU、显卡风扇,供电电压全部由12V改为5V,噪音锐减...HOHO

网友:
你不怕过热啊,兄弟

网友:
8樓那位 你把風扇的電源改為0V 保證噪音超級小 試下.

网友:
用定时器就可以了啊

加个场效应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