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周末做的OSD实验

楼主(2007-04-01):
最近某个项目上要用到在视频上叠加几个图形,在网上找来找去都没找到合适的,UPD6453可以自定义图形,但是外围器件较多,其它的一些OSD芯片更多了。网上还有一个是山东什么公司的做的效果还可以,结果打电话一问要么一千片一卖,样片不提供,气死我了,后来想起坛子里有AVR产生视频的实例,想想这个视频字符叠加也应该差不多可以搞定,这个周末加班加点终于捣鼓得差不多了,效果还可以,发出来给大家瞧瞧。要说明的是,每行大概最多能显示10个左右的字母,代码可能还要优化。

代码写得比较乱,未整理,见谅!

电路原理图:CSync为行同步信号VSync为场同步信号Odd/Even为奇偶场信号,均由1881提供

显示效果图:叠加的内容为(World)%,其余的是我的DV上自带的显示

以前做的一个实验板终于派上用场了^_^

再看一下效果照片:

-----此内容被eastboy于2007-04-01,23:54:59编辑过

楼主:
最新进展:可以将字体显示得更小些了,可显示16×16点阵的汉字五个。

稍晚再上图上代码。现在加班去了…… ^_^

楼主:
效果图请看:DV照的不很清楚

代码忘拷回来了,明天再贴上来。最开始的思路是用普通IO口软件画点做输出,所以输出字符行方向上会很长,把高度放大两部基本就是楼顶的效果。现在采用的是SPI口的MOSI口做输出,硬件画点速度很快,所以字体就显得小了。注意:在一行上的两个字符,如中文字体是由两个8×16点阵构成的,如果在MOSI输出时采用手册上给定的循环等待发送完的写法则会造成字体从中间剖开,我的写法是在写SPDR寄存器后加NOP延时,一般加14个左右。

网友:
LM1881好象都不便宜

楼主:
上代码:(未做整理,见谅)

上面效果里用的是楷体“华南光电”宋体“集团”,用的是晓奇工作室出的字模提取软件做的字模,效果不错。各位达人可以任意修改代码以完善功能,做出更好的效果。

有一条要求,修改后的代码和效果图请尽量传一份到OURAVR共享一下,独乐不如众乐嘛。^_^

楼上的说LM1881不便宜,的确是,我买的是5元一片,不过不一定非得用1881,用分立元件做应该也行,不过我图简单就用了1881。

网友:
多谢共享,LM1881好买吗?很常用的?

楼主:
LM1881比较好买,不过我的是前年上武汉出差买的。

网友:
南京7块。。。

网友:
是不是图也要变下

楼主:
如果要用SPI的例程,将原来PB4的输出换到PB5输出就行了

对了,补充一下,用的是16M晶振
-----此内容被eastboy于2007-04-05,21:59:15编辑过

网友:
华南光电,呵呵,过年之前还去了一趟呢

楼主:
呵呵,楼上的什么时候去的啊?说不定咱还见过面呢

网友:
显示效果很好啊!

网友:
为什么要用IN4148呢?开关二极管,有何用?谁知道?

网友:
LM1881的场同步输出边沿不陡,使用中要注意。

叠加方式是电流源,在75欧姆上的幅度为0.28V,感觉有点低,还有,颜色会跟着背景变。

时钟没有和电视信号锁相,水平方向有抖动。

网友:
好东西就要顶一下!

网友(2007-10-25):
电视的右上角“照片”两个字和   屏幕最上方一行的图形显示也是单片机输出的吗?

网友:
赞一个,想想我打算做的OSD视频叠加项目,都两三个月了,一直被杂七杂八的事情打乱计划,一块MB90092的视频开发板,花了我近一千三百大洋,可惜~~

网友(2008-04-18):
不是有现成的OSD型MCU吗?MTV230
这里有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39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hn_ny_dxs&bbs_id=9999

网友(2009-02-20):
8楼,您老人家还在啊!?
记得去年有个贴子,说把马老师写成"马抄"的是不是您老人家啊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您的第二个程序里是不是没有使用奇、偶场的信号?
您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您的程序里面没有判断奇、偶场的信号,只是根据场同步和行同步来显示字符?
由于隔行扫描,没有判断奇、偶场的信号,所以显示的字符的起始行在两行之间来回跳动;
同时由于奇、偶场的信号的开始位置不同,所以显示的时候,字体的笔画纵向不是竖直的!
也就是看起来产生了:水平和垂直失真!!

也许我理解错了,望楼主指导!!!

网友(2009-06-10):
请问mega16能同时做四路视频信号的叠加么??

网友: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急用!谢谢!

请问mega16能同时做四路视频信号的叠加么??

网友(2010-08-20):
楼主,有MB90092叠加的电路图吗?发一个给我好吗?我的邮箱:  liuying871023@126.com

楼主:
报歉没有MB90092的资料了,我现在已经跑了大半个中国了,没有在原单位做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1881的场同步输出边沿不陡,使用中要注意。
叠加方式是电流源,在75欧姆上的幅度为0.28v,感觉有点低,还有,颜色会跟着背景变。
时钟没有和电视信号锁相,水平方向有抖动。

这个就是有经验的工程师啊。问题全部看出来了。
楼主似乎有点报喜不报忧,呵呵。
我现在maxim的OSD,感觉还行,就是太贵。
OSD还是专用芯片好,至少有PLL。

网友:
老乡厉害哈,跑遍半个中国,结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lm1881的场同步输出边沿不陡,使用中要注意。
叠加方式是电流源,在75欧姆上的幅度为0.28v,感觉有点低,还有,颜色会跟着背景变。
时钟没有和电视信号锁相,水平方向有抖动。
这个就是有经验的工程师啊。问题全部看出来了。
楼主似乎有点报喜不报忧,呵呵。
我现在maxim的osd,感觉还行,就是太贵。
osd还是专用芯片好,至少有pll。

没错的,问题是存在的,只是简单应用上没有太大问题的。我这个原本是准备在一个手持设备上加一个电池图标显示的,后来项目终结,也就没有弄了。

回复 网友C:

为了生活,四处奔波啊。。。

网友(2010-10-18):
你是小聂吧,我邮箱yanbinhnny@163.com,咱在西安见过,打你原来手机联系不上。

网友(2011-01-26):
回复 网友A:
lm1881的场同步输出边沿不陡,使用中要注意。
叠加方式是电流源,在75欧姆上的幅度为0.28v,感觉有点低,还有,颜色会跟着背景变。
时钟没有和电视信号锁相,水平方向有抖动。

字体颜色会跟着背景变,是1881的原因吗,我用的是MB90092 OSD叠加芯片,发现字体颜色确实会跟着变,黑色的过会就变灰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1-03-09):
最近用STC12系列的单片机效仿了一下,效果不佳啊,打出的一条竖线都是带锯齿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了解的提示一下吧!

网友(2011-07-12):
我用STC做过,效果还可以,不过用单片机做似乎要做稳定不抖动不容易,配个1818还好点。。。。。。。
本人最终觉得用单片机来做不怎么好!

网友(2012-01-26):
有意思啊~

网友(2012-04-30):
应该称呼老师吧,我是一名大学生,近段时间按老师的电路和源码做了一个OSD的模块,调了好久都不能把视频叠加字符,求教

网友:
好东西,顶一下,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