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用m88做过电机位置随动控制(c语言)?期待与各位讨论

楼主(2007-04-02):
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用tc1的捕获次数折算成实际圈数,与给定圈数比较。同时,圈数还要转换成位置量

大家有什么想法啊?

网友:
我去年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做了一些实验,但后来没成功。正贤波提取不出来,我的是用在产品上的,电机两端已加了一个电解电容。正贤波的周期差别太小,不便mcu做判断处理。我的是12vdc的电机,

网友:
期待那位高手能提出改进的方法——

网友:
我的方法是通过对电机两端的反电动势进行积分,然后就可以求出运行路程了,不过电机电压有很大的波动就不准,期待高手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我的这个是用来控制阀门的,电机是SRM,正在调试中。

网友:
正在做PG电机的调速,下面有篇论文,如果用PG电机的话,应该会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