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用单片机成功向SD卡写入数据的啊

楼主(2007-04-02):
在论坛里看到有很多人玩SD卡,我也下了源代码进行了调试

现在从SD卡里读取数据已经成功,就是无法写入数据,但又没有提示写入不成功

不知道有没有人写成功过,愿赐教

还有写操作和读操作应该都是3.3V的吧

我是用m16在8m频率下调试的

-----此内容被leaf14于2007-04-02,16:04:38编辑过

网友:
我在mega8L和16L上都成功读写了sd mmc卡

不清楚你的故障原因,有几点

注意:对卡的写操作都是扇区写

我的源代码也是参考了论坛上大虾们的

http://elecfans.21ic.org/user1/2414/archives/2006/33260.html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最近比较忙,所以很久没有上来看

我好像就是参照你的

我再努力调试看看

网友(2010-07-06):
早年听说有人用并口来调试SD卡命令....神~~

网友:
都可以读了,写没理由不行的,仔细看一下逻辑有没有写错。
你可以参考一下论坛bozai的SD卡驱动。

阿莫,为什么网址会被屏蔽掉呢http://elecfans.***.org/user1/2414/archives/2006/33260.html

网友(2010-12-14):
SS高低的细节问题

网友(2012-03-09):
回复 楼主:

网友A(2012-06-24):
弱弱的问一句 写入SD中的数据以什么格式存放? tx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写入SD中的数据以什么格式存放? txt?

二进制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进制文件...

恩恩 所噶 二进制文件的格式是由程序确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 所噶 二进制文件的格式是由程序确定的吧

只要写和读尊循同样的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C(2012-08-29):
已经实现了。mmc,sd1,sd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实现了。mmc,sd1,sd2

强!!!

网友D:
写是可以写的,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掉电后SD卡好像是不会自动保存你刚刚写入的东西的。。就像是U盘插电脑意外拔除后资料丢失一样。

我试过写入一个数组,然后立刻去读这个数组的数据,是可以的,但是把SD卡拔出用winhex在电脑上看卡内的数据,发现并没有那一段数据。

网友(2012-11-09):
引用 网友D:
写是可以写的,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掉电后SD卡好像是不会自动保存你刚刚写入的东西的。。就像是U盘插电脑意外 ...

这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