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带传感器的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2007-04-03):
本人想做个自动卷屏广告灯箱,有两个直流电机控制向两个方向旋转,比如有10张广告内容,每次显示一幅,我如何完成每张图片的精确定位,刚开始我是选用的测量全部10张广告纸全部转动完毕所用的总时间进行平分,控制电机每次走动的时间,但是随着轴上卷动的图纸的增多,轴的有效直径在变大,进而在相同的时间内图纸走过的长度不断加大,引起误差,该如何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过通过减少每次电机运行的时间,但没有通用性,比如广告纸更多时或少时就会又有误差产生,请大侠们帮忙想像算法,谢谢啦

网友:
这种广告屏不是都是通过在广告纸上粘锡箔纸,用接近开关来定位的吗?

网友:
我见过的也是在广告纸上粘锡箔纸用接近开关来定位的

楼主:
这是一种功能更强大的广告灯箱

网友:
1、广告纸上可以留个缺口,用于定位检测。

2、计算出拖动每幅广告,电机要转动的圈数,依靠电机上的传感器便可以很精确地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