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源老兄:在delphi中怎么让十六进制字符数据实现左移或者右移?

楼主(2007-04-06):
比如说 这一串字符 'e1 03 00 17 00 01 34 11'  我只想要有效的数‘00 17 00 ’

How to deal with ?

网友:
让十六进制字符数据实现左移或者右移???

不太明白.

<< >> 在delphi中用shl,shr表示.

如果取字符'e1 03 00 17 00 01 34 11'中的'00 17 00'

可以:

str := 'e1 03 00 17 00 01 34 11';

str := Copy(str, 7, 8);

楼主:
谢谢菜农!

再问:shl 和shr 是不是只是针对字节?

还有比如说取出来的'00 17 00' 如何把他变成 十进制 呢??

偶对这些字符型转化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