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裸跪求教:4.7K电阻为什么常用在各种电路里?

楼主(2007-04-06):
比如说用8050当开关用时就常串了个4.7K的电阻,驱动LED时也常串了个4.7K的电阻。想来想去这4.7K的数值没什么特殊之处,还不如用10K的,100K的电阻好计算呢。

某人很好奇,抛个砖头先

网友:
受不了了~~~!

这有什么特别的???  参数是由你定的~!

网友:
这个问题。。。。。实在是。。。。

网友:
我就不用,我用得最多的是5.1K

网友:
天啊!楼主很喜欢下跪吗?

网友:
欧姆定律都不会?

网友:
指数的,可以配出你需要的任意电阻值

网友:
还雪地呢,晕

网友:
大春天的,难道你的冬天还没有走~~~~~

网友:
还裸呢!唉。。。

网友:
楼主喜欢裸奔呢

网友:
限流,电阻的大小直接影响亮度,

网友:
哈哈  我倒想用4.8 4.9 5.0的呢  但没有

网友:
说实话,我觉得4.7K的电阻便宜些,呵呵

网友:
比较好买!

网友:
正确来说,有人喜欢用10k,有人喜欢用5.1k,4.7k好像都没什么规律,我本上就喜欢用5.1k,是因为刚入行时,公司以前用的都是5.1k,于是就跟着用,习惯了,上拉下拉都用5.1k。没什么特别。不过认真考虑时倒觉得用10k比较好,因为可以减少功耗。不过都没什么所谓啦,能用就行。

网友:
为什么水兵的裤子象麻袋?是有来历的。

网友:
我给你抄一段关于ATtiny15 的I/O 引脚驱动LED的电阻的计算方法,来自<>

---------------------------------------------------------------------------

添加一个状态LED

当有电流通过时,发光二极管LED便会发光。由于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所以只有当

电流从阳极(正极)流向阴极(负极)时,二极管才能工作。在LED的电路符号中,阴

极用水平横线表示,阳极用三角形表示。

图6-4 所示的是一个状态LED 的电路图,它使用微控制器上的一根I/O 线来控制LED的

开关。我们将会看到:当I/O 线输入低电平时,LED 启动;输入高电平时,LED 闭合。

图中电阻R 的作用是防止太强的电流流入I/O 线路,稍后我们还将看到同样的情况。

当有电流通过时(此时LED 发光),LED有一个正向电压降,表明阴极的电压要低于阳

极。不同的LED电压降的幅度有所不同,你可以通过查找相应的技术手册来获得你所使

用LED 的电压降的数值。

当处理器的工作电压为3.3V 时,ATtiny15 的I/O 引脚输出的低压为0.6V;当处理器的

工作电压为3V时,输出的低压则为0.5V。假定我们使用的是电压为5V(为了本例计算

方便)的电源VCC,LED的正向电压降为1.6V。现在,要将LED阴极输出电压置为0.6V,

意味着电源VCC(5V)与LED 阴极间的电压为4.4V,如果LED 的电压降为1.6V,那

么电阻上的电压降应该是2.8V(由5V - 1.6V - 0.6V = 2.8V 可得)。

从技术手册可知,如果处理器的工作电压为5V,则AVR 的数字I/O 引脚上的电流可达

20mA。显然,我们必须限制电流的流量,引入电阻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如果电阻的电

压降为2.8V(上面已计算过),流入的电流为20mA,那么由欧姆定律可知,我们所需

的电阻的大小为:

R = V / I

= 2.8 / 20mA

= 140

我们就选择与这个值最接近的可用电阻,即150 。(使用150 电阻将会使实际电流为

18.6mA,这正合适。)

警告: 当工作电压为5V 时,AVR 的每个引脚可以接受的电流为20mA。不过随着工作电压的减

小,可接受的电流也随之减少。当工作电压为2. 7V 时,可接受的电流就只有10mA。所

以,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技术手册是很有必要的。

下一个问题是:电阻会耗掉多少电能?换句话说,当电压降为2.8V 时,电阻会消耗掉多

少能量?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通过电阻的电流过大,那么电阻就有可能被烧坏。所以,

我们在选择电阻时要选择一个额定功率大于所需值的电阻。功率可由电压和电流的乘积

计算:

P = V * I

= 2.8V * 20mA

= 0.056 Watts = 56mW

这个值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电阻值为150 ,功率为0.0625W 的电阻(因

为0.0625W 是目前可用电阻中额定功率的最小值了)。

那么,当I/O 线由过高电压驱动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此时(工作电压为5V)AVR

的I/O 引脚的输出电压至少为4.3V,则此时VCC 与LED 阴极间的电压降只能是0. 7V

(或更少)。而LED的正向电压降(即阈值电压)为1.6V,故没有足够的电压使其导通。

在这种情况下,只需使用简单的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我们就可以控制LED的闭合与导通

了。我们还知道了如何计算电压和电流。设计的每一方面都非常重要。忽视它你将会设

计出很糟糕的机器。而且更可怕的是,这样也许会烧毁芯片,使空气中弥漫着晶体硅焦

臭的味道。

在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如何使用AVR 的数字输出端去控制LED。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工

作电流低于20mA的设备同样有效。事实上,小功率的元件(如传感器)都可以使用AVR

的输出端来对电源进行直接控制,就像我们直接控制LED的电源那样。在那些使用电池

供电的应用中,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技术,因为它可以降低系统的总功耗。

网友:
另外这个只是习惯用法,比如一些老的书,例如z80,很多日本电路0-5V的Z80的上拉电阻是3.3k

楼主:
原来如此。。。。。。。。。。。

高手还是有的:)

感谢各位了!特别是18楼的苹果一串数字兄

网友:
lz的标题有点过了,ouravr的交流氛围很好,不用这么客气啦

驱动LED一般选几百欧,而不是4.7K,【18楼】apple888882000 兄弟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有关IO的上拉电阻为什么常用4.7K的问题,我以前也考虑过,见笑,和lz一样是喜欢刨根问底的角色。

以前查了一些资料,得出的结论是:上拉电阻的取值,并不是随意选择的。4.7K的习惯是有根据的,楼上的几位兄弟也多少提到了。

上拉电阻的取值,主要是基于相互制约的两点:

1、功耗(【16楼】 xiaoku 小苦)

上拉电阻越大,对应在电阻上消耗的功耗就越小。因为P=U*U/R,同样的压降下,R越大,P越小。

2、时间(【6楼】 erxun 老孟)

上拉电阻越大,对应在IO上的电平上升/下降时间(电平转换时间)越长。因为IO的引脚是有电容成分存在的,所以电平是以指数形式上升/下降的。时间常数t=RC,C一般是比较固定的,R越大,t越大。

显然在选择阻值时,我们希望功耗小,电平转换时间短。但两者需要兼顾,于是通过一大堆计算,得到了一个4.7K附近的值,又由于电阻精度的问题(【13楼】 Autine ),索性选择4.7K了。

当然,以上只是特定情况的理论计算。实际应用时,不同器件IO的C可能有些差别,甚至差别很大,器件的供电电压也不尽相同。而且设计中,有时可能更关注功耗方面,有时更关注时间方面。所以选择3.3K、10K或其它的阻值的也大有人在(【19楼】 apple888882000)。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观点,有误人子弟之处,还请坛子里的前辈多多指正。

希望对lz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无所谓吧,差不多就行了,只是驱动LED之类得考虑一下亮度

网友:
为【18楼】补个图,呵呵。

网友:
用4.7K在5V时通过的电流接近1毫安,因为还有其他的压降

网友:
用4.7K的带个LED,亮度够吧?这个东西是个活的,看你用的发光管是什么样的,普通发光管你试试,就这个电流,倒是能看到亮了,但效果呢?估计要到470还差不多,但如果采用高亮管亮度就差不多了,一般我会用2K的,也有用4.7K的,感觉还可以。看你设计的东西用在什么地方了,要实现什么功能(达到什么效果)。灵活点。没那么固定的。各种元件特性综合考虑。另外楼上的计算偏差不小啊,呵呵。带个发光管电流根本就不是1毫安,差的有点大啊(按百分比来算),要是再是个白管或者是个蓝管,这个偏差可将近一半了啊。

网友:
这年头,人咋就这么贱呢? 动不动就脱光了求,还跪?,还裸?

网友:
哪个年头人不贱?只是裸+跪,还没磕头呢...

成语里还有"五体投地"呢,就是磕头,贱不??

网友:
18楼的描述不是很准确,计算出的150欧电阻应该是最小值,实际使用一般不会用这么小,一是工耗太大,二是达到了I/O口驱动能力上险,不安全;三是可能超过了很多LED的正常最大电流,会影响LED的使用寿命。实际使用大于1K,这样亮度足够,功耗又比较小。21楼的结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电阻R取值在几百欧和几K之间,还要考虑IO上的电平上升/下降时间(电平转换时间),不知考虑这些在实际中有哪些用处?LED一般只是作指示,人眼能分辨得出IO上的电平上升/下降时间吗?

网友:
【28楼】 qwxqq

时间指的是带上拉电阻的IO口,可能会有高速信号输入输出,不单单指驱动LED。

楼主:
苍天啊!大地啊!好人啊!谢谢大侠前辈高人的玉

不过俺说的串个电阻是这样子串滴~

网友:
偶10K和334的用的多。

网友:
这不就是个电子开关电路吗?按自己的经验选哪,只要保证打开的时候进入饱和区就行了,一切都是活的啊,那个蜂鸣器电流多少?8050放大倍数是多少?这不就算出来了吗?一般按保守估计就够了。这个电路的电阻完全可以加大,因为蜂鸣器电流一般没这么大的。这个管子完全进入了饱和区了。只是为了可靠吧。再说了,你能不能自己试一下?!书不要看死了,否则会害死你的。

网友:
电路应该按计算来的.有些是习惯,在要求不是太严的情况下就这么用了.

我看主板上的电阻,1k和10k的相当的多,至少比4.7k多

bs一下楼主,这种做法实在很贱.这么搞下去,我估计楼主这辈子是不用穿衣服了,因为一个人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这里的交流气氛不错的,你这么做不但贬低了自己了,还侮辱了这里的热心人!

楼主:
唉。不好意思

网友:
1.品种越少越好,最好只用一种,比如10k

2.10k太大用1k,太小用100k

3.差得太厉害? 加进2.2k和4.7k --- 1k*2.2=2.2k,*2.2=4.7k ,*2.2=10k....

4.要是1k,1.5k,2.2k,3.3k,4.7k,6.8k还不够你选那就买全套的了吧

网友(2011-08-14):
回复 网友A:
lz的标题有点过了,ouravr的交流氛围很好,不用这么客气啦
驱动led一般选几百欧,而不是4.7k,【18楼】apple888882000 兄弟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有关io的上拉电阻为什么常用4.7k的问题,我以前也考虑过,见笑,和lz一样是喜欢刨根问底的角色。
以前查了一些资料,得出的结论是:上拉电阻的取值,并不是随意选择的。4.7k的习惯是有根据的,楼上的几位兄弟也多少提到了。
上拉电阻的取值,主要是基于相互制约的两点:
1、功耗(【16楼】 xiaoku 小苦)
上拉电阻越大,对应在电阻上消耗的功耗就越小。因为p=u*u/r,同样的压降下,r越大,p越小。
2、时间(【6楼】 erxun 老孟)
上拉电阻越大,对应在io上的电平上升/下降时间(电平转换时间)越长。因为io的引脚是有电容成分存在的,所以电平是以指数形式上升/下降的。时间常数t=rc,c一般是比较固定的,r越大,......
写的不错。

网友(2012-10-28):
值得思考

网友:
楼主被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