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继电器的干扰

楼主(2007-04-06):
我用ATmega88汽车级产品作了一个电控单元ECU用来控制变速器的选换档,在使用时有如下问题

1.在开喇叭或雨刷电机时,ECU被干扰出现误动作(如掉档等)

    由于汽车上喇叭或雨刷电机的控制是继电器控制,且无续流二级管,加装续流二极管工作正常,但汽车上继电器基本上都没装续流二极管.没续流二级管电压瞬间可达100V

    我电源处理采用的是DC-DC24V转5V,在输入端加入了两个电容,分别是0.1uf,10uf,输出加入了两个电容,分别是0.1uf,10uf.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处理好电源了

网友:
对电源这种干扰加电感啊,差模和共模电感,加电容,加稳压保护二极管,加放电管,加TVS二极管,保证输入电压在10V之内变化。

楼主:
2楼

   能否详细点,最好有例子

网友:
可以家软件滤波,

网友(2012-06-05):
是不是串联一个二极管呢?

网友:
电源部分做处理,按3楼说的整,需要过浪涌测试和群脉冲测试。

网友:
RESET脚上加个100nF的电容吧,包你药到病除。

网友(2013-01-25):
说的不对删掉

网友:
加二极管吧

网友(2013-06-09):
楼主贴电路图啊

网友:
能否比较实用简单的处理方法?
加二极管?怎么加?

网友:
上磁环啊

网友:
如果 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就能正常,那么你可以考虑在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的CE级加一个稳压管,作用跟线圈两端加二极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