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热转印制作单面板经验一二

楼主(2007-04-07):
如果用量少,只要一块或几块,而布线又较简单,自己用热转印法制作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自己玩的板子一般都用这种方法制作。

将布好的线路图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在热转印纸上(这种纸不用买的,到喷绘写真店要些就行了,多的是,不过人家不叫热转印纸,叫衬底,是喷绘图压膜的衬底,压完膜后剩下的废料,多是黄色或白色)。

有些激光打印机打印热转印纸的效果不好,例如EPSON的,我用联想的M6200一体机,效果非常好。

将线路图热转印到敷铜板上。这一步很重要,网上有不少介绍,但没有几个人家里有那种可调温度的热封机。我用电熨斗,会喷水汽的那种,将盛水的那部分卸掉,温度调到比喷汽档低一档的位置(我家的我用这一档,其它的没用过)。将大小合适敷铜板面朝上放在一块能耐热的板上,强烈建议别直接放在你的红木写字台上,将打好图的热转印纸有图的那面对齐敷铜板,纸边用胶纸固定。这时电熨斗一定热了,拿好了,对准热转印纸,压下去,稍停几秒,慢慢移动,使图及板受热均匀,尤其是边缘部分,要特别照顾一下。力量和时间我全是靠经验,大概20秒左右,稍用力。

上述工作完工后,板子会很热,我不会等它自然凉,而是用自来水冲一冲,很快就凉了,这时从一边轻轻揭开热转印纸,看看效果吧。

剩下的工作就好做了,腐蚀,清理,钻孔......

下图是腐蚀好的。建议布好图后加上敷铜,腐蚀速度快,而且节省腐料。线宽我一般选择0.4mm,比较保险,最细做到过0.254,但太细不好做,容易断线。

网友:
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人热忠这么次的业余印刷板制作手段,而不考虑使用感光板或者使用感光喷剂,那个效果与精度要好很多;

我一般习惯买一包透明激光胶片(taobao),大约A4成本1.X元;然后可以通过电子报邮购部买到英国?产的PCB正性感光喷剂(100元/罐),直接喷到干净的PCB表面,然后贴上打印好的激光胶片,夹片玻璃...感光...腐蚀....

楼主:
1.简单、几乎无成本、不用邮来邮去淘来淘去。

2.请您详细介绍感光制作方法以及材料的具体购买方式,给有兴趣的朋友提供参考,先谢谢。

3.刚才查了词典,没找到“热忠”这个词。

网友:
>1.简单、几乎无成本、不用邮来邮去淘来淘去。

---------------------------------------------------

效果差,精度低、易断线,易膨胀/缩小...缺点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2.请您详细介绍感光制作方法以及材料的具体购买方式,给有兴趣的朋友提供参考,先谢谢。

----------------------------------------------------

我想基本制作过程我已经讲的很明白了,激光胶片你可以直接到taobao上搜索到N家卖这玩意的;正性感光剂请搜索“——“易力高”RP50正性感光剂”

http://www.dtsensor.com/gy16/article/2007-1-20/975-1.htm

实际上很多地方有卖成品的“正性感光剂”,常用于丝网板印刷...可能需要自己涂覆,不如喷的,要麻烦一些;

>3.刚才查了词典,没找到“热忠”这个词。

-----------------------------------------------------

“热衷”误为“热忠”;不过套用你的第一点“随意,几乎不需要时间,不用字典查来查去”

楼主:
明天要交稿,今晚又加班,真累,把那些方块字堆来砌去,什么认识高,落实好,措施实,等等等等,无非是那些事嘛。

    所以喜欢到OURAVR这里来逛逛,清心醒神,由此也羡慕做技术工作的朋友,真好,可以把自己的才智尽情挥洒在一行行代码里。也开始学习AVR,从中得到很多乐趣。看到红红的LED亮了起来,体验到了久违的兴奋和满足。看到线路板热转印制作成功,高兴得象得到了宝贝,上班也揣在兜里。从此更加喜欢OURAVR,我的AVR知识几乎全是在这里学到的,这里有专家教授、有毛头小子、有端庄稳沉者、有狂傲不羁者、有身怀绝技者、有初入业门者,还有兢兢业业的阿莫,感谢你们的一个个贴子。我学着用AVR做一些小东西,成功后就迫不急待地发到这里,有的还被穿上了裤子,就感觉象是上戴了大红花,上了光荣榜,哈哈。

    象apple888882000一样,我不理解的事也很多,我不理解街上有那么多乞丐,他们为什么不到外企去应聘,或者去考国家公务员。我也不理解我老家为什么建了个电解铝厂,我听说许多欧洲国家不允许建这样的厂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还不理解为什么我今天坐的车是手摇玻璃的,电动的多好啊。唉,不知道、不理解的事太多了,还得学呀。

    今天很高兴,学到了用感光剂晒制印制线路。感谢apple888882000。等准备好材料后试一试。

    另:提到热忠是出于职业习惯,确实查了词典,我有个同事因为错别字被炒。如有不妥,见谅。

楼主:
用“易力高”感光剂晒制印制线路保护膜

    “易力高”RP50正性感光剂的效能与照相底片感受光剂相同,只是感光灵敏度略低一些。用这种感光剂制作印制线路略低一些。用这种感受光剂制作印制线路保护膜过程如下:

    第一步:基板铜箔清洁处理。用棉纱或棉布沾去污粉擦拭基板铜箔,除掉氧化层,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操作中注意不要划伤铜箔表面。

    第二步:干燥表面。将清洗后的敷铜板用电吹风吹干,注意不要用手去摸铜箔,因为手上的油腻、汗渍会造成新的污染。

    第三步:喷涂“易力高”。喷涂前将“易力高”正性感光剂摇晃15min左右,然后趁敷铜板干燥后的余热喷涂感光剂。喷涂不可在强光及多灰尘的条件下进行,也不可把“易力高”喷涂过厚,以绿色薄层完全遮盖基板为佳。要求一次性完成喷涂。

    第四步:烘干。将喷涂“易力高”的基板放在阴凉处5~10min,待表面干燥后,用电吹风在基板背后吹热风15min,使感光剂与铜箔完全粘合、干透。若是双面基板,可将此工艺复用。在进行此项工艺时,一定要保持基板面清洁,不可在强光下进行,亦不可用手去摸感光剂。板面自然干燥后,必须经过电吹风热处理,否则感光膜会脱落。

    第五步:曝光。把用描图纸绘制的1:1印制线路图贴在感光膜上,用一块与基板大小相同的3mm厚的玻璃板盖在印制线路图上,再用票夹夹住玻璃板与基板,使印制线路图紧靠感光膜。取20W日光灯,将其置于距玻璃板面10~15mm处,照射10~15min,如图5—11所示。

若是加工双面印制线路板,则把两张线路图纸用两块玻璃夹在双面基板的两面。用两面三刀支20W日光灯分别置于两面,同时照射。在此项工艺中,不得用太阳光照射。

    第六步:显影。用1份PRD250浓缩显影剂与4份清水混合稀释成显影液(也可用NaOH代替PRD250)。把经过爆光的基板放进显影液中,让印制线路面朝上,并轻轻摇动20~60s,至板面无黑色微粒冒起为止。然后取出基板,用清水冲洗,用布擦拭干净。在这道工序中要注意显影液里不可混有三氯化铁,否则制作会失败。显影液过浓或爆光过度,黑色微粒冒起迅速,极易溶解印制线路板上的感光膜,造成电路线条细小甚至完全消失的毛病。经过显影后,印制线路遮蔽下的感光膜便形成牢固的保护膜,其余部分的感光膜溶解,铜箔便露出来了。

    第七步:检修。如果发现经显影的印制线路保护膜有刮伤或其它不良情况,可用油性电路笔加以修补(印制行业常用“红粉”,用毛笔蘸涂)。必须注意,操作中不得触膜,或伤保护面。

    用“易力高”感光剂晒制线路图保护膜,可制作出线条精细的印制板,操作也比较方便,是业余读者及制作量较少的科研单位较理想的制作方法。但此种方法印制速度慢。要提高工效,适应批量生产,最好采用丝网漏印工艺。

摘自http://www.00173.com/

网友:
刚刚上淘宝找了下,没发现那个:RP50正性感光剂

而且那个激光胶片也不便宜啊,每张要2.09元,

网友:
还是热转印来得方便快捷

网友:
我来说一下吧:

我们网站一直以来,都收到不同的会员作品。有些是用热转印做的,有些是用感光板做的。

我们自己也是用热转印做的。说实在的,我自己个人感觉,热转印的精度更高。(当然,个人观点)。

热转印的方法,从打印开始,到出来成品,10分钟都不需要。(不是吹的,我们邮购部有段时间有个业务是为大家制作热转印板,所以,时间上我们能控制得很好)。

热转印的方法非常便宜,还有一个巨大优点:可以使用不同的敷铜板材料,比如我们邮购部供应的就有电木板,纸质板,玻璃纤维,厚度有0.6,0.8,1.0,1.2,1.6等 ....

网友:
吵啥,

板厂打样都是24小时交货,也不过一二百元,而且全工艺。

还要搞什么自己腐蚀,麻烦死了。

网友:
如果自己动手,10分钟就能搞好,为何要等24小时?

另:24小时是不可能的,我们这边都需要一个星期。 并且打样费是400元以上。(全工艺)。

网友:
PCB正性感光喷剂(100元/罐)                  ---能喷多少次呢?

而且那个激光胶片也不便宜啊,每张要2.09元---不是吧,那么贵!

我发表下建议:

业余做得板子必须考虑成本(要不然扔下百多大洋打样得了),热转印成本最低,但是没有很好的仪器,效果是体现不出来的(激光打印,电烫斗,烫衣服经验==)(PS:有这东西,还叫业余吗?)

感光版效果非常好,但是成本比较高,重要是报废率高(不成功十多块大洋沉大海)

所以我也考虑感光剂晒制印制线路

不过首先需要用“计算机””核算“下成本先..

有没人报个价啊?

PS:公司打样不用钱,呵呵,爽ing...

网友:
我用热转印,总有部分印不上。特别是大面积敷铜。

网友:
12楼,调高温度试试

网友:
PCB正性感光喷剂:喷几个平方米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而且那个激光胶片也不便宜啊,每张要2.09元---你买3M的是贵的呀,买国产的100张是40块;反正比硫酸纸效果要好;

关于热转印与感光制板的比较,随便想一想就知道肯定是感光制板效果好,精密程度是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由于激光打印机的高精度出图,如果打印在透明胶片上感光,然后...制造原理基本与工厂制造原理类似,而转印是打印是塑料涂层纸上的激光打印塑料粉粒,通过加热后转移到PCB上的原理,只要随便说个参数,比如你热膨胀怎么处理?热膨胀对精度影响多少?都没个数据,而且就那么点转印过去的黑塑料粉,线条一细,肯定断...

实际上比较一下成本,我想最大的投资是激光打印机,光点感光剂、激光胶片成本能有多少,A4的激光胶片,你可以切开用的嘛,而且做一张胶片可以生产N张PCB哦,以后还能保存下来再做哦...有没有人算一下...

以上属于个人意见,业余做感光PCB根本没什么技术可言,而且效果绝对NB,是时间跳一下了;

就跟我以前讲的一样,ARM9比如S3C2410批发100片你TAOBAO上可以买到45块钱的,200M呢,加点内存、FLASH的才多少钱?加块2.5#的TFT 320*240的LCD才多少钱?(做4~6层板是有点贵)自己算算,时代变了,我个人一般看到AVR做MP3都有点好笑...好象就是把数据拷到硬解码IC上,好象有点可笑呢。

网友:
热印时,用纸巾叠2MM厚盖住再用烫斗烫,效果会好很多。

不知哪个感光喷剂在哪里买,如果买到,当然是感光喷剂方便便宜啦。

网友:
用热转印,板子的清洁都花了10分钟了,还有转印,腐蚀,打孔,整理,等等,10分钟能做好一块板子?我不信!

网友:
都吵,呵呵。我也来两句,我用感光板,但是直接买成品。我可以保证十分钟内完成一块板,包括打孔,涂松香。但不包括焊接元件啊。最细做过0.1毫米的,但现在不用了,感觉太细,心里感觉不大稳定,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时候才用这么细的。现在不用太阳光,用碘钨灯,40秒曝光,硫酸纸,打出来的图多次使用。显影液同时使用两次,节约(一次正常显影,第二次是为了清除感光膜的)不用去打磨了。最后加上松香水保护(同时也容易焊接)。现在感觉就是切板还没有什么好工具。我用的感光板10×15的,我记得好象是9元一块,打印机可以用激光的也可以用喷墨的(我用的是激光的)。有一点是个事实,对于感光板刚开始要自己找感觉(主要是曝光时间和显影时间及腐蚀时间),不过如果采用一样的东西,我想是谁都完全可以成功的。

我最早用这个的时候,报废了一块板(我把一块板切成好几个小块了)。现在基本没有坏的板出现(指制板过程,有些问题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
以前用热转印的,觉得太麻烦,主要是板子的前期清洗和腐蚀完以后的清洁,费时费力.

同楼上,我改用感光板了,我也是报废了一块板,才找到点感觉的.

但是我使用的是玻纤的,10cmX15cm的,15元呢,挺贵的.加上显影的2元,加上硫酸纸1元,就是18元了.我认为玻纤的还是不够好,焊盘还是容易翘起来.

各位用电木的,质量如何?铜板的粘合强度高吗?

哦,我用的是金电子的感光板.我认为质量一般了.

网友:
切板用美工刀,或者中带打磨片的电钻,实际上那种一次可切200张纸的大尺寸的切纸刀效果最NB

网友:
各位高手热转印方法能做了象ARM7芯片那样的板子吗?

网友:
主要是比较难做双面的

网友:
我的感光板坏了以后再也没有用过感光制板.麻烦,还要一些什么光源呀.感光剂呀...等等...烦死了,至于上面说到可以做很多板.我想业余做来玩玩的,一般就一块...所以本人还是感觉热转印比较容易做.效果也还可以...

apple888882000说: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人热忠这么次的业余印刷板制作手段...

我想问问你,你用感光可以做多细的线??而说热转印的效果次?

网友:
不要去评论自己没用过的方面吧,我也没有用过热转印,但我知道用感光板就很好,细的反正我用到0.1毫米没问题。好多人说金电子的感光板好,我没用过,在这里就不评论了,但我知道它的价格高,所以我没用。再说一点,一般用这个的,应该都是业余玩的吧。如果有钱当然是让厂家制板了,可是有几个问题不得不考虑、时间、成本,不要因为技术上没搞好就否认好东西啊。在这里想问一下19楼所说的切纸刀是不是那种大个的!还有个平板的玩意?我在复印店里见过,自己用是不是有点牛刀的感觉啊?我自己做的一个经验吧,感光板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切开,因为我发现原来有些切出来放着的,切开的边上感光膜就没了(不是脱落)。的确是,如果用这个做双面板有点难度,我这么认为,所以我从来没用这个做双面板。我用的是郎峰的感光板,便宜啊。其实显影的很便宜。节约点用啊。如果有感兴趣的就和我联系吧。自我感觉不错,现在做了很多的板子,很少碰到有做坏的。

网友:
ssyniuej是在那个城市?

网友:
小地方,呵呵,济宁的。山东济宁,说小了大家可能找不到。地方小没办法,这样还方便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其实各种方法就有优点。我一直还是使用热转印法。

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做成双面板,为此我已经浪费了四块0.6的双面板了(在啊莫那买的)。

我本来是想用两块薄的双面板每块做一面然后拼凑起来的。

但是在打孔时多少有偏差,尤其是MCU。孔多了偏差就大了,板子成功率就低了。

在此想问下什么方法能做出双面板来,最好是使用热转印法(本人比较熟悉)。

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自己做电路板,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连打印机都没有,呵呵

只好掏钱做了,一些电路很简单的,也没有办法呵

网友:
是啊,我现在也不用了。因为和PCB厂很熟了,单面打样一般3天左右,版费30元+0.04/CM2而已。双面的贵一点。都是全工艺,FR-4材料的。我这边的价格比较贵但是打佯就是便宜。

如果急用,当天可以拿到,但是要开车到他厂子里面亲自监督,不过中午饭是他管的哦!

网友:
xiaobendan ,你那边的打样价格还不错,呵呵。以后有需要联系你。

楼主:
to [16楼]donkey 知秋:清洁板子你指的是去掉板上的炭粉吧?不用10分钟吧,用片餐巾纸或抹布等蘸点汽油擦,干干净净。最多最多最多一分钟搞定。

网友:
蘸了汽油洗完以后也还要清洗汽油的呀,我用松节油,溶解能力超强.

但是这样做有个问题,必须镀锡,否则过几天铜板就会被部分氧化,颜色黯淡.一下就多了2-3个工序了.

另外,我做的间距一般为12mil,镀锡以后有些地方很容易被锡连接在一起不容易察觉.那些很细的QFP管脚经过镀锡和焊接,粘接强度会降低,有些甚至比较容易翘起或脱落.

所以我一般只是把焊盘部位的刮干净,不过这个很麻烦

网友:
用砂纸打一下碳粉就全部下来了,干嘛用溶剂呢?不镀锡的话涂一层酒精松香溶液,干了就等焊接了,一般不会氧化的啊。

网友:
究竟松香溶液摸上去粘粘的,还粘灰尘,看起来恶心

网友:
电路板少摸为妙啊,焊锡带铅的,对身体不好。

楼主:
用砂纸打、只刮焊盘部分等几种方法我都试过,还是用汽油或松节油清洗方便,用量掌握好,不用泡在洗液里洗啊,用纸巾蘸着擦,擦完基本就挥发干了。也不是必须镀锡或涂松香,我从没镀过,业余制作不用要求太高,若是商品化,还是建议去制板。

网友:
没听说热转印板可以商品化的,我的如果没有覆层,都是镀锡

网友:
我用感光板不用清板子,重复使用显影就可以完全显示出来的。不过28楼的价格是不错啊。如果做双面板还是可以的。回26楼,你先做一面,板上设计的时候加上定位孔,做完一面后将定位孔打通,从另外一面的转印纸上也可以直接定位了,这样误差就小了。

网友:
回楼上的,误差大的原因是打孔不能打直的,是斜的,所以即使有定位孔也不会很准的

网友(2007-09-18):
啊莫,你的转印纸,激光打印机打印部分图案打印不上,碳粉脱落,我用的是hp laser 1020 打印的,但其他如不干胶的纸打印效果很好,刚在你的邮购部买的,不能就这样报废了。

网友:
不如做铅锡实验板,我们这里光绘0.1 制板0.07单面.总共才0.17元/平方厘米。3天交货,方便实惠,没有不要自己做

网友:
我个人就认为用热转印法比感光板好用,感光板太贵了,我做过VQFP64封装的,引脚间距是0.5mm引线是0.3mm也没问题,最少的做过0.2mm线宽的.
用感光板做,打印机不好,打出来的线会比原来的少,感光出来就更少啦.

网友(2007-11-22):
不错啊!
好象是usbisp!

网友:
有时线路需要不断改进,自己做板就很重要了.我现在的做法是:
1.电源及地布线在正面,其它元件布在反面,这样的布通率极高;
2.电阻,电容,LED尽量采用贴片元件,可以少打很多孔.

网友(2009-06-14):
物尽其用.手边有什么东西就做什么吧.我两种都搞过.不过还是比较看好热转印,因为我的板子不用细到那种程度.还有一个原因.感光的化学用剂太多了.我还想多活几年.

楼主(2009-07-27):
同意41、42、43楼和45楼观点。

网友(2013-12-13):
每次大家吵起来的时候能学到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