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做的4路电池容量测试仪

楼主(2007-04-07):
手头有N多电池,一直想要测试一下它们的容量和性能。

在参考了网上H&H的容量测试仪后,用AVR单片机做了一个类似的放电器。

用单片机做,主要是考虑到为了测试电池容量一直开着电脑很费电,呵呵。

这样在测试的时候可以不用连电脑,就可以对电池容量进行测试。

但是由于没有显示界面,最后查看测试结果还需要借助电脑。

目前做的功能还比较简单,主要做了电池放电电流设置(通过电路板上的可变电阻器进行设

置,放电终止电压设定,容量计算等),PC端软件目前没有做,只是通过windows自带的超

级终端查看和设置一些信息。

是用M8做的,通过串口与PC通信。

目前我自己需要的功能都已经做好了,但是还觉得可以继续改进,但是个人比较懒,精力

时间也有限,不知道是否有同学对这个感兴趣,大家可以一块来做。

板子还准备加入的功能:电池内阻的测试,放电截至电压的自动判断。

PC端准备做个小软件,绘制电池放电电压波形的,设置参数等。

这是相关图片。

PS:我上传图片一直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把电路图传上来吗?

楼主:
电路图来了,呵呵。

网友:
能不能把源程序上传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图中的三极管是做什么的?

网友(2009-11-27):
【5楼】 bressanone
应该是放电用的吧

网友(2010-07-20):
焊的漂亮,采用串口接电脑显示,省钱, 配合的很好! 赞一个!

网友(2011-11-12):
万用板布线这么紧凑,楼主高手啊。确实比较实用,如果要是LCD显示就更实用了,呵呵。

网友(2013-01-13):
这东西 能测12v70A的电瓶吗?

网友(2015-10-24):
不错,前辈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