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区程序和APP区程序是否共同占用RAM.

楼主(2007-04-10):
马老师您好!

我的bootloader区程序占了大概800字节的ram,应用区占了2k多ram.我在算ram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两个ram加起来不超过4k就可以了.还是说程序一旦离开0bootloader区,bootloader区程序占用的内存就释放了.

网友:
使用高级语言平台:

如果你的bootload和app程序分开写的(一般是这样的),那么他们的ram都是重新分配的。你上面的问题无意义。

不清楚你是如何设计和使用bootload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