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工控实验板制作!!支持梯形图图形编辑和使用1602液晶在线编程的可编程控制器,有详

楼主(2007-04-10):
这套可编程控制实验板对高手来说可能很简单,但对我们来说确实困难的。为这制作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准备了很多资料,包括原理图、PCB、下位机软件、上位机软件、范例、说明书等一大堆。我们打算陆续都发到论坛里。

该控制器可以使用我们编写的上位机软件(绿色的)画梯形图直接下载运行,不用面对代码的,呵呵,也可以上载控制器内的程序直接显示为梯形图来编辑;

控制器可以带LCD1602运行也可以不带LCD1602运行,控制器会自动检测有无LCD;

在不方便连接电脑的地方还可以通过LCD1602和简易键盘在线编辑梯形图程序;

用该控制板我们还编写了LCD3310、IIC、跑马灯等测试程序;

首先卖个广告,呵呵,整机图片:

上位机界面:

原理图,很简单的:

上传图片文件我不怎么会用的,不知到上面能不能正确显示。

其他的稍后再传,休息一下。

楼主:
自己按原理图做个板子,将下面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里,硬件就好了。

对了忘了介绍一下,我们称这制作为TLC,是使用Mega8L来做的,所空间限制,很多功能就没做进去。

hex文件:

烧写的项目文件(使用双龙的V1.3.2版本,其它的可能有问题,呵呵)

附上双龙的烧写软件,省的兄弟们找:

在来张在线LCD1602的编辑界面图片,又是广告,呵呵:

使用的就是armok卖的LCD1602.

后面再继续。

网友:
太牛了,佩服啊。

楼主:
再说一下,我们叫该制作为TLC,所以所有的文件都是以TLC为命名的:

TLC使用说明书:

简单介绍了板子和电源接线等问题,

在使用上面的HEX文件烧写时,是使用普通的并口烧写器烧写的,我用的是双龙出的那种,armok这也有卖的。

在烧写好HEX文件后才能进行后面的TLC操作:现场在线编程或在电脑使用梯形图编辑。

再卖广告,呵呵,

使用的跟电脑通讯的串口线,大家可以自己看原理图做一个,很简单的:

12V电源:

TLC的下位机指令说明,(上位机不用跟这打交道,我们写的上位机程序代劳了)

指令支持很简单,但可以满足一些简单的测试了。

稍后继续

网友:
继续啊,精彩!

楼主:
有上面的指令就可以在TLC上通过LCD1602在线编程了,前提是你先在纸上画好梯形图,自己手动翻译成梯形图程序,通过简易键盘输进去。

TLC梯形图编程说明:

来试一个简单的程序:

梯形图

手工转为梯形图程序,并加上行号

000 LD    I02

001 OUT  O03

002 LD    O03

003 AND  I03

004 OUT  T21  200

005 LD    T21

006 OR    I01

007 OUT   O04

008 END

这就好了,可以输入TLC去运行了。

当然你想简单最好还是用电脑,只要在上面画画图点几下鼠标就可以了。

先送出上位机的使用说明书:

做的比较简单,包容一下。

稍后继续

楼主:
这是我们编写的上位机程序,绿色版的,下载解压后可以直接运行。

使用该程序可以直接在上面画梯形图,不用跟烦人的代码打交道,只要你画好梯形图就可以,适合我这些电工们使用的。

其实软件的使用上也是很简单的,多摸索一下就会了,下面再提供一个视频例子:

梯形图例子:

要用上面的TLC程序打开的,可以直接下载。

板子还可以做普通功能测试的,稍后将上传LCD3310、IIC等的测试程序,是源代码,调试通过的,包含了完整的项目文件。

稍后再继续

楼主:
漏了传视频例子,补上:

呵呵

楼主:
今天先到此为止,明天再继续,

我那口子在催我好下了。

网友:
赞一个,最好有设计思路(如果没有原代码的话,这个里面有作者的心血,不公布可以理解),否则大家学不到什么,只能赞了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

这个死循环的提示把我计算机的资源耗尽了。

楼主:
向xingcn 星尘 和出现类似情况的网友表示歉意,马上就修改。新版在这:

to: myjnj

慢慢都会公布的,包括源代码,当然不是现在。

终于加裤了,呵呵

在6楼我手工翻译梯形图错了,应该如下才正确:

000 LD    I02

001 OUT  O03

002 LD    O03

003 OR   I03         //6楼这句错了

004 OUT  T21  200

005 LD    T21

006 AND   I01         //6楼这句也错了

007 OUT   O04

008 END

手工翻译就是容易错。

顺便再卖个广告,希望armok不要介意。

我们自己刚做的网页,很简单的,大家有空去转转.

www.jd-e.cn

-----此内容被hebj于2007-04-11,08:23:02编辑过

-----此内容被hebj于2007-04-11,08:23:57编辑过

楼主:
使用armok卖的LCD3310的源程序,在CVAVR1.24.8C下编译,有完整的项目文件:

网友:
强烈支持!

好好学习PLC,正在测试http://cq.cx/ladder-tutorial.pl

看来要改试楼上的了

网友:
强烈支持! 做简单的控制是可以了

网友:
精彩!

不过我对你网站上的步进电机驱动板也很感兴趣,能不能也。。。。。

呵呵,是不是太贪心了

楼主:
to:【18楼】 ahong

我网站上的步进电机驱动板和液晶显示器是在去年就已经做好,TLC也是,只是还没整理好资料,整理完会公布的。顺便卖卖广告:

步进电机驱动板设计是3A电流的,一个板可以驱动2个2相的步进电机,去年做测试时做过连续4小时带负荷开机,发热在允许内,只是当时没留下照片文件等资料,稍后会补做。

液晶显示器也是去年做的,实际做的是8.4寸彩色,当时还在armok的arm论坛送了几个空板给人,不知那几个兄弟做的如何,我的是做出来了,我网上的就是实物照片。

有空到我那看看:

www.jd-e.cn

网友:
去www.jd-e.cn了。步进电机好像只有图片,没有其他内容。

关注www.jd-e.cn

网友:
使用SL的M8开发板测试,EEprom用的是24c01,

出现下面的错误:

--TLC控制器--

www.jd-e.cn

hwj、hht、qcq

2007.01.12

Ver: 1001

  --TLC启动运行--

@ 读EEPROM错误 -0- @

  --EEPROM程序读取错误--

  --请检查EEPROM芯片是否连接正确--

楼主:
to: 【23楼】 enci

抱歉,刚看到提示信息。

看来我们整理资料时的错误导致上传的不是最后一版的hex文件,在这向所有关注的兄弟表示歉意!

现再次上传新的hex文件,重新编译的。

再次向各位兄弟表示歉意!

不过enci,你的eeprom可能真的没接好。

网友:
hebj,这次应该EEProm没问题了。

打开例子端口循环输出梯形图例子.OBJ

单击绿色箭头,下载

出现错误:

  WWW.JD-E.CN   Lcd Err TLC RUN Ver1.002# S 5a @TLC停止@#

正在下载程序.

抓图:

楼主:
程序有误,已修正:

用上面的程序,抱歉!

楼主:
to: enci

上午板子不在身边,没办法测试.

上面程序已测试过,你也帮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en,这次可以运行了。

继续测试

  WWW.JD-E.CN   Lcd Err TLC RUN Ver1.002

正在下载程序....................................R 5a @TLC运行@#

楼主:
最终版本因受Mega8空间的限制,好些功能和提示信息都没有做进去或简化了,但基本的功能和数据都有,只是简练了些。

网友:
1、端口循环输出梯形图例子B.OBJ

下载,执行没问题。《读取芯片程序》黄色箭头,度上来的程序和下载的相同。

2、端口循环输出梯形图例子.OBJ

无法运行。《读取芯片程序》黄色箭头,度上来的程序和下载的不相同。

见附图:

读取芯片程序,返回的图:

楼主:
我们测试没问题啊,

端口循环输出梯形图例子B  <--我们没有这例子啊

你再从我们网上下载例子程序试试:

www.jd-e.cn

回头告诉一下试验情况,谢谢!

网友:
解压缩后的文件名为:端口循环输出梯形图例子.OBJ

错误读出返回见31帖

楼主:
那个程序较大,可能发生eeprom溢出了,第二页的数据覆盖到第一页上了,你换个24c02试试。

网友:
是了。换了24c04,可以运行。

最大支持到24cxx系列的哪个片子?

hebj辛苦点,尽快把教完整的资料整理出来。

楼主:
to: 【35楼】 enci

我不知道还需要整理什么资料。

我们做测试时是用24c08来做的,

在TLC监控程序里仅用到EEPROM的前面2页,所以估计24c02到24c64都可以用。

现在公布的版本是在上电的瞬间将所有梯形图程序拷贝到M8的sram中,在sram中解析运行的,测试的速度大致是每秒4K个指令,我试过用cvavr按速度优化代码,最快是20K左右。

我们也做了个在eeprom运行的程序,不过速度太慢,主要是IIC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导致解析器一直在等指令,后来就没做了。

目前的版本因要拷贝数据到sram中,而M8的sram又只有可怜的1k,所以在程序里限制了梯形图指令的数量在64个,其实可以再多些,只是我们没做测试。

网友:
把24cxx换成铁电的FM24系列的,会不会快些?

感觉可以换成M64试试,资源丰富些。

移植起来工作量不知道大不大?

楼主:
速度的瓶颈在IIC,scl最快也就400kHz,所以估计换成FM24也没用。

程序的移植没有多大问题,如果用M16或M32的话,空间应该够用了。

不过最核心的问题是sram太小,又没有总线引出,但有总线引出的又价格贵,不适合廉价产品,所以还是用M8好了,满足基本功能,价格低廉,很适合小玩艺控制。

这TLC的开发是源于前年我做的一个程序,那程序涉及到用户可以输入一组指令,而且可以循环、调用、嵌套、在线编辑等,指令最多有64K,在做完后发现解析器可以这么做,不过那是用ARM做的,sram不是问题,只是可能方法笨点。

到做TLC时发现其实更简单,因没有子循环和嵌套,只要调用就可以了。

现在的TLC就是做了个指令读取,根据指令调用相应指令语句,在指令语句里根据继电器的状态得到返回值,就这么简单。

可能我的方法是最苯的。呵呵

网友:
感觉hebj太谦虚了。

方法应该是无所谓笨与不笨的吧,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不就行了吗。

有时候看到一些鬼子的作品,都偷偷的乐,用的方法真傻。

可回过头来想,我好像缺的就是这种傻或笨。

太追求聪明的法子会让人寸步难行。

发发牢骚而已。

有件事想咨询hebj,如果我把TLC介绍给我同学,作教学演示使用,主要是给小学生演示一下基本的数字逻辑,怎么跟你联系?

楼主:
先谢谢enci的支持!

我的邮箱:

hebeijiang@sina.com

电话和地址不方便在这讲,可以先邮件沟通吧。

另TLC的上位机软件还有些问题:

就是使用了中间继电器的梯形图在下载到下位机是正常的,可以运行,

但从下位机读出来转为梯形图时中间继电器的序号丢失。

目前在改程序,改好了会更新的。

也欢迎各位弟兄试用提出问题。

楼主:
新的TLC上位机程序:

修正了编号在10以上的中间继电器在下载再上载时出错的问题。

网友:
要是有16点输入,12点输出的就好了。

楼主:
设计时定位的是简单梯形图测试板,供电工们做简单实验用的,

所以没有支持过多的指令和输入输出端口,

否则会使用arm芯片来做,毕竟现在arm也便宜,速度也快。

网友:
虽然现在用不上了,但持续关注、支持中。。。

网友:
我用PIC16F877A做过类似的,程序用片内EEPROM,不过没作梯形图

可以有250步的指令,循环周期1K左右

要有梯形图就方便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TLC一秒大概可以执行4K指令,如果去掉LCD的支持,在按速度优化来编译的情况下,最快可以是每秒20K个指令,不过,作为测试用我们认为不需要这么高速,还是带个LCD好些。

TLC是支持用梯形图直接编程的,而且是自己写的程序,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毕竟是自己做的,呵呵。

用M8内部的eeprom来做我们也考虑过,后来还是决定用外置的,因方便在更换TLC解析程序是不会影响梯形图程序,而且M8内的eeprom也小。

另我们在用TLC做一个寻迹小车,2个减速电机已经从armok买来了,这几天有空就可以做出来,属于简单幼稚型的,呵呵。

网友:
呵呵,你如果再完善一下,可以拿去抢台达PLC的生意了

没有仔细看,就是感觉细节还没处理好

楼主:
哈哈,ddb_21ic 过奖了,

我们没有打算去抢台达的生意,能力有限啊,所以就没打算将他做成PLC。

能满足普通电工做做功能测试就好了,毕竟一个产品要应用到工控上还很多问题要处理,

我们做的有些工控产品也是使用M8的,但都是用贴片做的,这个TLC考虑是测试用,所以用的是插件,输入输出电源都没做特别处理,不过测试是够了,因功能都有。

现在我们通过不断做些简单的梯形图在TLC上测试,主要寻找软件上的问题,发现问题时我们都会及时更新我们的网页资料:

www.jd-e.cn

armok这里因不能更改1小时前的资料,又不敢一次次上传,免得误会成写博客了,呵呵。

另外好象坛里对TLC感兴趣的可能还是很少。

网友:
做过工控就喜欢你的TLC,就是输入点太少了,一般的应用功能应该是够了。其实你的液晶倒是不需要的。

-----此内容被shaozh于2007-04-30,09:28:46编辑过

网友:
说点题外话:

LCD的线焊的左右不对称,容易受力不均而拉断,一般这样的线都是要打胶固定。

如果是用于工控的话,定位孔与周围的绝缘距离好象不太够。

凤凰端子还是用弯的好,直的不好插,连接线也不好走。

仅供参考,可能是因为是试验板才没有去考虑这些。

板上的元件排布很整齐,测试点也标注的很清楚,说明楼主是一个认真的人

网友:
看不懂.. 这是什么??

不用单片机?~

楼主:
谢谢各位。

to: cnpollux

是还有很多问题要考虑的,特别是应用到工控时,同时谢谢您的夸奖。

接线端子我们通常会用下面这种,测试板用的是普通端子,但可以通用,价格相差很远的。

网友:
这个可以兼容三菱那个版本的PLC?

楼主:
to: thvis

抱歉!我们没打算做成PLC,

所以跟三菱没有任何关系,

不会跟三菱兼容,如果兼容可能会涉及版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