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电机的问题___M16L来控制L293D

楼主(2007-04-10):
我用M16L来控制L293D,OCR1A和OCR1B分别控制EN12和EN34,如果程序只是让电动机跑,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如果在程序中加入其它程序(比如连续读取ADC),则电动机速度明显减慢,而且OCR1B控制的那个电机根本不转,8M晶振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PWM?还是自己写的脉宽调制程序?

网友:
以前我曾经用定时器中断控制pwm输出,用一片51可以同时控制好几台电机。

网友:
如果硬件PWM这样的话就很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