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通讯中,波特率设置大于57,6Kbits/s通讯出现问题,小于这个值,通讯正常,不知道为什么?请

楼主(2007-04-11):
马老师,您好。

我写了一个有关双机通讯的程序,在调试中发现如果波特率 <= 38.4Kbits/s的时候,通讯正常;如果波特率超过这个数值时,通讯出现问题,发送方正常,接收方不能完全正确接受数据。

我自己觉得程序上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
你使用的系统时钟为多少?要使用高波特率的UART,两面的时钟应该使用外部标准晶体,如11.0592M的。

楼主:
我用的系统时钟是8MHz,有没有办法在这个系统时钟基础上达到高波特率呢?

网友:
8M时钟,最小误差为0.2%,9600、19200、38400、76800(倍速方式)还可以,其它误差就大了。

建议使用11.0592M的外部晶体,产生所有的UART标准波特率的误差为0。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是程序的时序受到影响所致,已经改好了,谢谢马老师。

网友:
解决了就好,祝贺一下。

你的双机通信,如果两面都是AVR,那么用8M的可以,因为,大家偏差都一样,反而没问题了。

如果是与其它设备通信,如PC等,而且使用>19200bps的速率,又是连续批量传送的话,还是建议使用11.0592M的晶体,这样可靠性更好。

楼主:
谢谢,我用的正是两个AVR,所以如同您所说的,偏差都一样,工作在高速率下,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