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LN2803驱动小步进电机,芯片发热严重问题

楼主(2007-04-11):
因所选电机电流比较小,所以考虑用ULN2803来驱动,电机是4相5线的,电流是0.16A,电压12V。按照双龙上的电路图搭接了电路,但是现在芯片发热严重甚至烧毁,而且感觉电机转动无力。刚开始接触电机很多地方还不懂,请大家多提建议,谢谢!附上我的电路图,电阻我用了50欧,不知道对不对

-----此内容被lemontree413于2007-04-11,14:15:55编辑过

网友:
是不是没有加保持电流? 这个步进电机有没有内阻,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外加电阻限流吧?

建议试一下:脉冲使用{A-AB-B-B/A-/A-/A/B-/B-/BA}用单个脉冲保持。

网友(2007-05-12):
死咯,你这个电路错了。ULN2803是负电输出的吧,电阻的电流都经ULN2803短路了,电机的共用端接正电,电阻不要,程序重新编

网友:
12/50=0.24A 呵呵 你每个口流是240ma 不发热才怪

网友:
12/50=0.24A 呵呵 你每个口流是240ma 不发热才怪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没有学过控制,对电机一窍不通,就照抄了网上的例子,请u566和Goodlife再说的详细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