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低速电机控制

楼主(2007-04-12):
在做一个项目,用AVR控制电机,在指定时间内电机从0转/分钟变化到90转/分钟,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买到的普通小马达转速达到2000转左右,用PWM控制不到这么低的速度。速度低了,小马达就转不动了。

请教大家应该用什么样的电机?市面上卖的6V200转每分钟的减速电机可以用吗?用5V电能带起来吗?能控制在很低的速度吗?

十分感谢~
-----此内容被jacobhere于2007-04-12,00:06:47编辑过

楼主:
大家帮帮忙,或者用步进电机能实现吗?要连续速度变化

网友:
市面上卖的24V带减速机100转每分钟的电机

网友:
用步进电机可以吗?

楼主:
减速电机能从0开始慢慢增加速度吗?普通的小马达要一定的pwm占空比才有速度,而且速度比较快

网友:
用100转的减速电机比较理想或者干脆步进电机不过驱动比较麻烦

网友:
用步进电机比较好,驱动比较麻烦,如果不在乎钱,可以买现成的  估计200-300一个

网友:
减速电机基本上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关键还是在于负载,用上pid控制,应该不难;

网友:
你这样的速度,应该是步进电机比较合适,步进电机低速的力矩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买了减速电机,速度大概最低只能在15转左右,但是基本可以用了